要做一个论文 基于ICL7107的温度报警系统

楼主:
老师给了这个论文完全没有头绪现在画出电路图了有没有大神教一下仿真怎么做  用单片机语言或者C语言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来不懂请见谅,能不能请大神给些指导。感激不尽

学电子几年了?估计你这几年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现在要写论文了,却又不知道该这么做。

此电路,重要的东西在左下角那个三引脚器件,但图中标注模糊,看不清楚型号,没办法查询。
猜想该三引脚器件是温度传感器,而且是电压输出,且输出与温度成正比。
图中所有其它元器件及其电路,都非常容易。

网友A:
“用单片机语言或者C语言”
图中没有单片机,所以也用不着什么语言。
另外,没有什么“单片机语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语言或者C语言”
图中没有单片机,所以也用不着什么语言。
另外,没有什么“单片机语言”。

恩打错了就是通过7107的芯片完成报警和温度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打错了就是通过7107的芯片完成报警和温度显示

7107是A/D芯片,其输出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实现A/D结果的显示,但7107在此并不起报警作用,与报警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
既然此“基于ICL7107的温度报警系统”与单片机毫无关系,此帖发在单片机版面似乎不大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107是A/D芯片,其输出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实现A/D结果的显示,但7107在此并不起报警作用,与报警一点关 ...

新来不懂请见谅,能不能请大神给些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来不懂请见谅,能不能请大神给些指导。感激不尽

图中可能有个错误。
两个比较器输出经三极管扩流后联接在一起,两个比较器中任一动作和两个比较器均动作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可能有个错误。
两个比较器输出经三极管扩流后联接在一起,两个比较器中任一动作和两个比较器均动作 ...

所以,我直接去掉一个比较器模块也是可以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电子几年了?估计你这几年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现在要写论文了,却又不知道该这么做。

此电路,重要的 ...

恩 我学的确实不精 左下角的是温度传感器模块本来准备用LM35AH的 后来只买到了B20但是不懂B20和LM35AH的区别 所以还没有改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我学的确实不精 左下角的是温度传感器模块本来准备用LM35AH的 后来只买到了B20但是不懂B20和LM35AH的 ...

LM35是电压输出型温度传感器芯片,其2输出为模拟量。
B20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如果是18B20,那可与LM35完全是两回事,虽然二者封装相似,都是三引脚。18B20输出为数字量,不能与ICL7107联接,只能与单片机联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5是电流输出型温度传感器芯片,其2输出为模拟量。
B20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如果是18B20,那可与LM35完 ...

谢谢大神看来我还要重新画图,材料也要重新买了  那大神7107的芯片能同时实现温度报警和温度显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看来我还要重新画图,材料也要重新买了  那大神7107的芯片能同时实现温度报警和温度显示吗

ICL7107与LM35联合,可以实现温度显示。LM393与LM35联合,可以实现温度超限报警。
ICL7107不能与18B20联接,这个前面说过了。
使用18B20温度传感器,只能与单片机联接,那就需要软件了。单片机功能很强,用单片机实现数字显示、报警等等,很容易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看来我还要重新画图,材料也要重新买了  那大神7107的芯片能同时实现温度报警和温度显示吗

连模拟量和数字量还没有分清楚,不是“学的确实不精”,是根本没有入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L7107与LM35联合,可以实现温度显示。LM393与LM35联合,可以实现温度超限报警。
ICL7107不能与18B20联 ...

那这个软件要用什么来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模拟量和数字量还没有分清楚,不是“学的确实不精”,是根本没有入门。

我的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软件要用什么来编呢

先要选择好单片机型号,然后才能够谈得到写程序。不同单片机接口、寄存器、指令等等是不同的。
与18B20接口,最老的51单片机就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要选择好单片机型号,然后才能够谈得到写程序。不同单片机接口、寄存器、指令等等是不同的。
与18B20 ...

我还是重新买LM35的温度传感器吧 因为一定要用7107的芯片 那用7107的芯片要怎么实现显示和报警这两个要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重新买LM35的温度传感器吧 因为一定要用7107的芯片 那用7107的芯片要怎么实现显示和报警这两个要求 ...

所以按你之前的说法7107只能实现温度显示的话 我要让393和LM35实现报警  这个编程是写在那个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按你之前的说法7107只能实现温度显示的话 我要让393和LM35实现报警  这个编程是写在那个里面?

Sign!
用LM393和LM35联接实现报警,完全是模拟电路,不牵涉单片机,也就不必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gn!
用LM393和LM35联接实现报警,完全是模拟电路,不牵涉单片机,也就不必编程。

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按你之前的说法7107只能实现温度显示的话 我要让393和LM35实现报警  这个编程是写在那个里面?

首帖图中与LM393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联接的那两支电位器,就是用来设定报警温度上下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ign!
用LM393和LM35联接实现报警,完全是模拟电路,不牵涉单片机,也就不必编程。

是不是我只要焊好实物让LM35在不同的温度之下他就自己会显示然后报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中与LM393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联接的那两支电位器,就是用来设定报警温度上下限的。

大神,那个电位器就用一个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我只要焊好实物让LM35在不同的温度之下他就自己会显示然后报警啊

如果所有元器件均完好,焊接无误,电源正确,通电后即可显示。但报警需要你自己调节那两支电位器来整定报警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有元器件均完好,焊接无误,电源正确,通电后即可显示。但报警需要你自己调节那两支电位器来整定报 ...

我知道了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那个电位器就用一个就可以了是吗?

“那个电位器就用一个就可以了是吗?”
不是。原电路设计者设想的功能是温度高于某值时以及温度低于某值时均报警,且报警是蜂鸣器响同时发光管亮。两支电位器是设定报警温度上限和下限的。
如果你只要上限或者只要下限,当然电位器就可以只用一支,LM393也可以只用半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位器就用一个就可以了是吗?”
不是。原电路设计者设想的功能是温度高于某值时以及温度低于某值 ...

那么这个电路图是可以用的是吗? 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个电路图是可以用的是吗? 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

“那么这个电路图是可以用的是吗? 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
我需要仔细看看原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个电路图是可以用的是吗? 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

仔细一看,小错误还不少。
第一条:R9C2位置错误。C2应该两端联接7107的30脚和31脚,R9应该在7107的31脚和R15R19联接处之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个电路图是可以用的是吗? 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

C3C4R10数值太离奇,与datasheet推荐值相去太远。建议使用datasheet上推荐值。R10用到1兆欧,这个积分电流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个电路图是可以用的是吗? 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
R20的数值肯定不对。应该是多少,需要查LM35的datasheet,然后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个电路图是可以用的是吗? 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

四位数码管,应该有一个小数点位接地。LM35测量范围上限为150摄氏度,总不能显示成15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3C4R10数值太离奇,与datasheet推荐值相去太远。建议使用datasheet上推荐值。R10用到1兆欧,这个积分电 ...

大神,datasheet上面的推荐值怎么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个电路图是可以用的是吗? 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

图中7107的电源是+5V和-5V,555的电源是+5V,但图中又出现一个标号VCC,而且各数码管也使用VCC。这里恐怕是标注错误。VCC应该和+5V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个电路图是可以用的是吗? 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

555的3脚(OUT端)与Q4基极之间没有像R3R7那样串入一支限流电阻,有些莫名其妙。这是要烧管子或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个电路图是可以用的是吗? 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

原图错误很不少,已经发现的均列出来了。还有错误没有?只能明天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datasheet上面的推荐值怎么查的?

看7107的datasheet就是了。除推荐值以外,datasheet上面还有与典型应用不同情况时这些元件的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图错误很不少,已经发现的均列出来了。还有错误没有?只能明天再说了。

好的呢 非常感谢你了大神

网友:
大神大神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