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问题让你了解目前手机的快充技术

楼主:
自从智能手机的屏幕越做越大以后,手机的续航就成为了不少人抱怨的对象。而快速充电技术自然成为了救世主,帮助手机厂商缓解续航的问题。毕竟,让手机更快地充满电还是能给不少人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很多人其实都不太了解快充,以至于很容易对这种技术产生误解。比如说快充到底安不安全?会不会损害手机电池等等。那么我们就从这些问题开始来了解一下,这项将会在智能手机中普及的技术。

什么是快充?

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应该先从电池的充电原理来看。在电池的充放电过程,就是阴极与阳极释放和吸收离子的过程。而这些正极产生的氧气可以通过隔膜和气室被负极吸收,整个化学反应形成一个循环的反应形式,便是一个简单的充电过程。

而目前市面上包括高通 Quick Charge 2.0、联发科 Pump Express 以及 OPPO VOOC 闪充等在内的几家主流快充技术,基本都是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实现的:

电压不变,提高电流;

电流不变,提升电压;

电压、电流均提高。

这就好比往一个水池中注水,提高电压、电流就好比提升水流的速度以及单位时间的出水量。当其中的参数提高时,注满水(充满电)的速度也会有显著的提升。

但要真正在手机上实现快充,不单单只是在电压和电流上做提升就足够了。快充技术需要一整套定制的电路、电芯、接口、数据线以及配套的快充适配器,同时你还需要做一套智能电源管理系统,以便让手机能够根据不同的充电情况,提供安全智能的充电保护。

由于快充技术对于电路设计以及芯片的要求非常高,因此不少以采购芯片的方式来制造手机的厂商往往很难自主研发出属于自家的快充技术。当然,OPPO 是一个例外,早在快充这个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时,它就已经抓住机会做出令人惊叹的“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快充技术。

那什么手机支持快充?

目前支持快充的手机基本有这些派系:高通、OPPO、联发科等等。

先说说高通派系,作为一家芯片公司,它只需要将支持快充的电源管理模块加入到 Soc (处理器)中便可以将整套快充解决方案提供其他手机公司,减少手机厂商的一些研发费用。不过大家都用一套快充方案,很难吸引到更多的消费者,或者说少了一个噱头。因此很多厂商将前者的方案稍微修改一番,推出了马甲方案。比如三星的 Fast Charge 其实就是高通 Quick Charge 2.0 的马甲。

目前高通 Quick Charge 2.0 它主要是通过对充电电压和电流的同时提升的方式来实现快充的。事实上只要你辨认出你的手机 CPU 的型号是来自高通哪个系列?便能知道你的手机是否支持快充。不过不少手机厂商也将高通的快充功能给阉割了,具体你还是需要查一下型号,目前采用高通芯片的手机仍是占快充手机市场份额较大的一部分。当然!还有高通 Quick Charge 3.0 已经在路上了。

OPPO 派系的 VOOC 闪充技术不是空穴来风,早在 14 年发布 OPPO Find 7 时,这款手机便搭载了 OPPO 第一代的闪充技术。OPPO 在手机的电池和接口上做文章,它的电池比普通电池多增加了 4 个触点,再接口上也增加到 7 个 pin 接口。OPPO 一代 VOOC 闪充的方式是就好比在水池中多放了几条水管一起注水,充电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

到了第二代,从 OPPO N3 开始,OPPO 闪充技术不仅解决了适配体积过大的问题,还将充电的输出提升到 5V/5A。而到了 R7 Plus 和 R7s 上,OPPO 又将快充技术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 2014 年 OPPO 的中高端机型基本都支持这一快充技术。

联发科 MTK 派系是随着竞争对手高通火起来以后,才奋起直追研发出来的一项快充技术。跟高通一样,作为一家芯片公司,联发科做起快充技术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只不过,跟高通比,联发科的 Pump Express 快充技术要略逊一筹。在MT6595、MT6732 等平台开放 Pump Express Plus 充电技术,最高输出达到9V 2A(18W),仅比普通充电速度快 50% 左右,但和高通高达 36W 的输出相比,差距还是蛮大的。

联发科的快充技术到了魅族手里一样被改了点东西换个名字,魅族的 mCharge 正是 Pump Express Plus 的马甲。目前大多数采用 MTK 芯片的千元机以及中端机包括乐视、魅族等都支持 MTK 的快充技术。

支持快充的手机充电就快吗?

需要搭配快充的电源适配器

不是,在充电这件事情上,只有手机可是一巴掌拍不响的。支持快充的手机需要搭配支持同样技术的电源适配器才能实现快速充电。充电器插头一端插在 220V 交流电的插座上,另一端用数据线接到支持快充的手机上。整个过程通过变压器把高压交流电转换为低压(比如 5V)直流电。倘若电源适配器不支持快充,那么输出的电压也就达不到快充的标准。

支持快充的移动电源才能快充

这一点在移动电源上也尤为如此,所以即便是你拥有一部支持快充的手机,那么倘若你的移动电源不支持快充,那么也充电速度也不会快。

不同标准的快充无法共用

假如我用支持高通快充的移动电源或者电源适配器充来一部支持快充的 OPPO 手机手机,能实现快充吗?不行,因为每家的快充标准都不一样,由于电源管理芯片的不同,所以混着共用是没法实现快充的。

快充危险吗?会对电池造成损害吗?

说了这么多,回到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来。

快充究竟危险吗?

目前来说,各家的快充还是具备一定的技术保障。因为在一整套快充方案里电源管理模块早就预设了手机电池所能承受最高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安全防护机制,其中包括了温度保护、短路保护、过放电保护、过流保护、过压保护等多项防护技术,确切的来说,这种快充技术还算比较安全。当然,由于快充的电流与电压都比普通充电状态下要高,不排除有一定几率在电源管理模块出问题时会导致一些危险事故,不过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会对电池造成损害吗?

前面我们了解到电池的充电原理,相信小伙伴们基本也了解了一些。从原理上来看,电池的损害基本上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在电池充放电的时候,电池的阴极与阳极会随着离子的释放和吸收而缩小和膨胀,长时间快充会破坏电池上的化学物质,导致电池寿命缩短。另一方面在快充时,由于电流的比较高,电流的热效应会加剧,导致电池会产生高温,高温也会让容量骤减和电芯永久性损坏的现象。

事实上,普通充电状态下其实也会对电池造成一点的损害,只不过这种损害微乎其微,需要长达一年甚至以上的时间才会在手机上表现出来。所以无论是快充还是普通充电其实都会对电池产生不可逆的伤害,只不过快充的损害稍微会比普通充电状态要强一点。但从目前快充技术的各种保障下,这种电池损害还是处于安全且合理的状态下。

总的来说,鉴于现在大多数手机都不可更换电池,对于那些手机想要用几年的人来说,最好还是别选择快充的手机。而对于目前大多数一年一换的人来说,这点影响也就微乎其微。

网友A:
楼主忽然对手机快充感兴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忽然对手机快充感兴趣了,,

最近在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最近也在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我看了我那部董大娘的格力手机,上面显示使用快充技术,电池使用寿命为20000个小时,折合一下就是两年左右, 在这个手机快速发展的时代,一部手机使用2年左右就差不多该换代了,这样算下来还行,
但是如果在手机端,可以自主选择闪充 还是平常充电,这样对电池和手机是不是更好的保护呢/.?
毕竟在外出时或者其它急需手机时,可以选择快充,但是在家里晚上睡觉,我们一般都会把手机充着电睡觉,是不是可以选择为平常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我那部董大娘的格力手机,上面显示使用快充技术,电池使用寿命为20000个小时,折合一下就是两年左右 ...

没想到真有用的,体验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真有用的,体验如何?

快充技术确实很赞,对于我这个有强迫症患者来说, 我那部董大娘的,从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八十,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 你说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其它的都不怕,就怕用快充技术充着充着,突然炸机了怎么办?毕竟手机电池经常会出现炸机的行为,建议能不使用快充就不使用快充,要使用也得在旁边观察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它的都不怕,就怕用快充技术充着充着,突然炸机了怎么办?毕竟手机电池经常会出现炸机的行为,建议能不使 ...

既然有这个功能就放心用,不合格的产品不会卖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