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中断和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
如题,我一个项目里,ADC通过DMA进行采样,DMA采满后进入DMA中断函数,进入函数后,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时,同时处理DMA中断里面的程序,定时到后操作定时器中断,然后退出DMA中断再次采样。可是为什么每次进DMA中断后,定时器没有计时就直接操作定时器中断操作了。设置有问题吗
void TIM3_Int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3200-1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8400-1 ;   //160ms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3,DISABLE);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if(!N_3)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N_3=!N_3;
                change=1;
        }
}

void DMA2_Stream1_IRQHandler(void)
{
        int i=0;
        TIM_Cmd(TIM3,ENABLE);
/*************************/
(数据处理,忽略)/*************************/
        while(!change);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1,DMA_FLAG_TCIF1);
        TIM_Cmd(TIM3,DISABLE);
        TIM3_Int_Init();
        change=0;

}

请大神帮看看设置是否有问题。(AD采样时间为640ms)

网友:
求大神主力下

网友A:
还没看程序,有点不理解你的定时器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中断服务里    while(!change);是个很奇葩的东西
你调试截一下就能看出缘由,开启定时前没清标志的可能性大。
还有要enable定时器不用重新in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看程序,有点不理解你的定时器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中断服务里    while(!change);是个很奇葩的东西
...

整体其实是用来测相位差的功能。
定时器的作用是进行一个精准时间控制,用来切换通道,
while(!change);是用来等待定时器操作,等待通道切换后再清DMA再次采集。
我试过,如果在开定时器前,就是初始化里面把清零标志清零,后面则卡在了while的等待位置了。
对于init我试一下不重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看程序,有点不理解你的定时器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中断服务里    while(!change);是个很奇葩的东西
...

试过,不重新init的话,程序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