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英飞凌的BTS50080-1TEA 芯片吗,求讲解

楼主:
求大神告知如果该驱动用于座椅加热,怎么输出恒定的电流

网友A:
想用一个IC芯片,一般是要先从熟悉该芯片的数据手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用一个IC芯片,一般是要先从熟悉该芯片的数据手册的

恩,然后呢

网友A:
然后,提出具体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提出具体问题

该芯片的输入端是输入PWM,输出端也是PWM,是通过控制pwm的占空比来控制电压并控制电流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该芯片的输入端是输入PWM,输出端也是PWM,是通过控制pwm的占空比来控制电压并控制电流的吗

该芯片内部集成功率MOS的开关,可以用PWM输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内部集成功率MOS的开关,可以用PWM输入控制

嗯嗯,是的,谢谢,所以是通过控制PWM的占空比来开关NMOS管,使得输出电压保持稳定,让座椅加热的电阻丝稳定几安培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