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stm32连接5V串口的电路

楼主:
求推荐stm32连接5V串口的电路是需要 3.3V  与 5V 电平转换 ?

怎样转换

网友:
不需要转换,兼容的,3.3v高电平在5v系统中也会被识别成1的。

网友:
上拉5V 限流电阻 差不多了
或者用三极管转换

网友A:
需要区分高压逻辑的输出类型。如果是推挽的,即强上拉型,那么必须做电平转换,至少也需要串个1K左右的电阻,借助低压侧IO的内置钳位二极管实现电平转换。3V、5V兼容的IO当然无需考虑电平转换,可以直连。
如果高压侧的输出是弱上拉的,那么直连即可。
低压侧输出可以直接跟高压侧输入连接,只要确认高压侧的逻辑电平范围可以兼容低压侧。如果不能兼容则也需要进行电平转换,但这种情况在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区分高压逻辑的输出类型。如果是推挽的,即强上拉型,那么必须做电平转换,至少也需要串个1K左右的电阻 ...

谢谢大神

网友:
SN74LV4T125这一类的芯片也许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