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宝

楼主:
原理图:

源码GitHub链接:
https://github.com/llzjan/BabyCare

演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yMDU4NDMyOA==.html

来自 10楼

梁志坚参与活动的相关帖子如下:

目前SensorTile可加入生物识别传感器平台吗?
官方APP能直接显示湿度和电量?
SensorTile Android ST BlueMS Try

网友A:
关于婴儿宝的报警功能,解说得很具体很清楚哦!低功耗蓝牙强度和距离的换算是经验公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婴儿宝的报警功能,解说得很具体很清楚哦!低功耗蓝牙强度和距离的换算是经验公式么?

是的~

网友B:
中间有干扰导致强度减小这个距离就不准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间有干扰导致强度减小这个距离就不准了吧

是的,不过也没问题,中间有障碍物干扰的话父母更难观测到孩子,相应测量的距离也会增大,能提前让父母发现孩子走丢,在空旷的地面上父母的视野比较开阔,测量到的距离相对准确。因此设定的正常检测范围在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可以的,也谢谢你的提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过也没问题,中间有障碍物干扰的话父母更难观测到孩子,相应测量的距离也会增大,能提前让父母发 ...

两者考虑了 还是不错的。  这样貌似对手机耗电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者考虑了 还是不错的。  这样貌似对手机耗电较大。

不用的时候可以把APP关掉,也不是经常需要使用这个功能的。。

网友:
有没有找个真实的Baby,看看尿布湿湿了以后sensortile能检测到的温度变化有多少吗?

网友:
楼主,你的源码长传错了版本了吧,你的代码根本没有视频中显示的效果的。

网友D:
从源代码中你的四个按钮的响应代码中可看出根本没有执行。

甚至蓝牙按钮都是的响应都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源代码中你的四个按钮的响应代码中可看出根本没有执行。

甚至蓝牙按钮都是的响应都是空的!

不好意思,这的确只是版本1,不过除了第四个按钮的事件外前三个都是有执行相应的操作。由于我在上传最新的版本时候不小心执行了错误的操作导致最新的版本被删除了,最近没时间修复,实在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