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j128下载程序继电器不断断开吸合

楼主:
本人用此款单片机连接ulq2003驱动外围继电器,单片机管脚未加上拉电阻,导致下载程序的时候继电器乱跳,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
     如果是单片机的下载数据线(ISPDAT,ISPCLK的两个管脚)上接有继电器驱动电路,,则下载程序继电器乱跳是正常现象.这在硬件电路定型时,是不能解决的.
     解决此问题方法一般只有断开此驱动电路的连接后进行烧写.再恢复电路连接.
     另外,如果同块PCB烧写程序不是经常行为(即出厂前的程序烧写,后期不用再次烧写或烧写次数很少),则可以无视此现象,因为继电器寿命还是保证10W次的.

网友:
既然你知道是没加上拉的问题,那加上拉就是解决办法了,飞线多直接。实际上很多硬件设计的坑都想丢给软件去解决,不到迫不得已还是别这么干吧。

网友:
烧写的时候,IO口的状态是不稳定的,是会这样的

网友:
在确定程序和电路问题的前提下,先在线烧录程序后,在线运行一下程序。然后在正式烧写,完成后将编程器去掉,让程序自己运行

网友:
可以暂时将继电器的电源回路切断,频繁下载调试的话,可以装个临时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