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量监测

楼主:
有谁用过电源电量监测类的IC或者方案,我找到一款,LTC2943但是没有用过,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款IC,这款芯片该怎么使用,有谁能帮帮忙,谢谢大家
附件是这款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A:
该芯片是有I2C 或者 SMBus通信 接口,通过MCU控制的
熟悉单片机的I2C 或者 SMBus 接口,就么有问题
电路连接按手册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是有I2C 或者 SMBus通信 接口,通过MCU控制的
熟悉单片机的I2C 或者 SMBus 接口,就么有问题
电路 ...

我知道SDA,SCL接的是IIC接口,图片中圈出来的地方应该怎么接?以及SENSE-接要检测的电源吗?

网友:
按照器件手册给出的典型电路用就是了,务必看懂、看透器件手册。3楼图中,Charger就是充电电源,传感器正负端分别接取样电阻,取样电阻串在充电回路里,这不很明白么?

网友:
LTC贵的要死, 我们老板1000万刀买了一家倒闭的ARM公司, 翻了一块板子cost down, 我用MAX9611代替LTC, 一颗换4颗.

网友:
LTC2943在这里是通过监测Rsense采样电阻两端电压进行判断的

网友:
DS-HY4145_EN Rev2.1.pdf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