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检测物体运动的几个动作(具体如下),前辈们有何高见

楼主:
之前发过一贴,可能描述的不太清楚,总结了下,再来打扰各位前辈了。
物体运动速度变化如上图所示,平均速度大约是4米/分钟,速度范围大约在2.5-5米之间。
需要检测如下几个动作:
1.   从原点0-t1的速度突增的动作,之后变的相对匀速
2.   从 t2-t3速度逐渐变慢的动作 ,之后变的相对匀速,t3之后还会重复t2-t3的动作
3.   上述动作检测需要在液体上面进行操作,所以多少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晃动
4.   检测路程大概要在40-100米之间不等,所以上述的1和2需要多次检测。

因为是在液体上面所以有很多干扰因素,如何排除,如何检测,通过哪些参数检测,谢谢各位。

网友A:
据你的描述,你需要检测物体移动的速度。
至于“有很多干扰因素,如何排除”,因为还不知道你用什么传感器检测,所以没办法说。

网友:
楼主还是描述的非常不清楚,凭主帖信息完全无法做出任何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你的描述,你需要检测物体移动的速度。
至于“有很多干扰因素,如何排除”,因为还不知道你用什么传感器 ...

想请教下这种检测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合适,之前用过加速计,觉得不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这种检测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合适,之前用过加速计,觉得不理想。

用加速度传感器,计算速度需要积分,误差和漂移较大。
用什么传感器合适,完全看你的使用环境和条件。chunyang在3楼所说“楼主还是描述的非常不清楚,凭主帖信息完全无法做出任何判断”是很准确地描述了你的帖子。

网友:
如果能保证物体的方向可以使用激光测距

网友C:
如果只是想知道是速度突增还是减速 不判断物体位置和速度 加速度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想知道是速度突增还是减速 不判断物体位置和速度 加速度完全可以胜任

您说的是通过计算加速度值来判断增减吗,但是这个值的范围不好控制,因为是在液体上面操作,所以会有晃动,而这个晃动程度又是无法确定,晃动也会产生加速度,所以判断运动时的突增和减速又有些困难,还需要区分出来这个晃动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