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极性判断

楼主:
断开反馈回路,Ui增大,C1上端电压减小,为什么C2下端电压增大?

网友A:
“C1上端电压减小,为什么C2下端电压增大?”
简单地说,看成电感L两端电压由两支电容C1和C2分压即可。

网友:
C2下端电压=Ui

网友:
楼主我感觉应该是减小,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这是哪本书里的电路?搞来看看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本书里的电路?搞来看看分析

华成英模拟电子技术,模电教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1上端电压减小,为什么C2下端电压增大?”
简单地说,看成电感L两端电压由两支电容C1和C2分压即可。

不明白额,L上电压不固定,怎么能这么分析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额,L上电压不固定,怎么能这么分析呢?

L两端电压当然不固定,固定就成直流了。
我们考虑的瞬时极性,当然是瞬时值,也就是电路在某一时刻的状态。
这是华成英童诗白主编《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417页上图8.1.20。这种振荡电路原来称为考毕子振荡电路,现在往往称为三点电容式。
如果这本看不懂,参照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第五版,448页开始。尤其要注意该书449页上图9.7.8中电流方向的标注。另外,还可以参考谢嘉奎《电子线路 非线性部分》第四版,123页开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两端电压当然不固定,固定就成直流了。
我们考虑的瞬时极性,当然是瞬时值,也就是电路在某一时刻的状 ...

谢谢!LC谐振时回路为纯阻性,其内部电流远大于外部电流,外部电流对其回路电流的影响可忽略。教材中标注LC回路内部电流如图1所示,由于电容中点接地,故其上下两极点位变换方向相反。故其下端点位变大,为正反馈。不理解的是教材中的回路电流方向为什么这么标?逆时针不行么?

我自己的理解如图2。当LC谐振时,右边支路为感性,其电压超前电流90度,对于右下角电容来说,其电压滞后电流90度,故B点电位与A点变化方向相反,为增大。不知道对不对?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LC谐振时回路为纯阻性,其内部电流远大于外部电流,外部电流对其回路电流的影响可忽略。教材中标注 ...

二阶LC低通

网友:
因为电感这时相当于导线,没有泻放的部分,自然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