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电路图 它是一低频正弦波发生器,但不知黄线内部分起什么作用,有没有谁...

楼主:
帮看看这个电路图

它是一低频正弦波发生器,但不知黄线内部分起什么作用,有没有谁能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真学习了,但是有些还不不明白。D2,D3的作用是通过运放产生负半波吗?D1整流,C4和R6滤波,R7是偏置 ...

R7目的是为C4放电。注意D1向C4充电,但C4却没有放电回路。图中R4数值太大,也属于一知半解。
R5C3也是一个低通。准确地说,是低通但又中途起来一个台阶(一个极点加一个零点)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帮忙详细的解释它的工作原理吗

也可以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赛尔吉欧·佛朗哥著,刘树棠等译,401页起。

网友:
稳幅, C4反了

网友B:
“不知黄线内部分起什么作用”
黄色线框内电路的作用是稳定正弦波发生器的振荡幅度。
如PowerAnts所说,C4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黄线内部分起什么作用”
黄色线框内电路的作用是稳定正弦波发生器的振荡幅度。
如PowerAnts所说,C ...

能帮忙详细的解释它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帮忙详细的解释它的工作原理吗

首先应该明确:这是一个文氏电桥振荡电路,目的是产生正弦波。上面的运放和C2R2C1R1构成放大器和文氏电桥,R4R3和下面运放以及附属电路构成反馈电路。
该电路振荡和稳幅工作原理要在帖子里面叙述,未免太长(教材里面要也要讲好几页)。可以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 第5版,436页起。注意:该书图9.6.3(就是讲稳幅工作原理的电原理图)有错,运放两输入端画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赛尔吉欧·佛朗哥著,刘树棠等译,401页起。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应该明确:这是一个文氏电桥振荡电路,目的是产生正弦波。上面的运放和C2R2C1R1构成放大器和文氏电桥 ...

我认真学习了,但是有些还不不明白。D2,D3的作用是通过运放产生负半波吗?D1整流,C4和R6滤波,R7是偏置?R5,C3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真学习了,但是有些还不不明白。D2,D3的作用是通过运放产生负半波吗?D1整流,C4和R6滤波,R7是偏置 ...

首帖电路,大概是从网上找的(那上面还有维库电子网的水印)。网上的电路,不靠谱的是大半。
首帖电路,D2D3目的是使正弦波(运放7脚)正半周期经D2流到地的电流与负半周期经D3流到地的电流相等。貌似正确,其实什么用也没有。这是学艺不精的表现。其实,D2D3、下面运放、R8R9R10都可以去掉,运放7脚直接联接到D1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真学习了,但是有些还不不明白。D2,D3的作用是通过运放产生负半波吗?D1整流,C4和R6滤波,R7是偏置 ...

这种利用场效应管稳幅的电路,性能不好,甚至不如两支普通二极管加两支电阻的稳幅电路。
文氏电桥振荡器,稳幅性能最好(失真小,反应速度较快)的是使用热敏电阻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