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msp430f149程序

楼主:
首先进入LPM3低功耗模式,然后通过定时器中断跳出低功耗模式,然后开始ADC采样,当输入电压大于3.6V时,接通后面的开关电路,当低于3.6V时,继续进入LPM3模式,LPM3模式要远远大于ADC采样时间(2s和2ms)

网友:
自己根据需求修改下低功耗模式的程序就好了啊

网友A:
这个程序你只要看会定时器和ADC这两个功能的例程,你就会写的,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你只要看会定时器和ADC这两个功能的例程,你就会写的,自己琢磨琢磨

就是我怎么能够设置参考电压位3.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怎么能够设置参考电压位3.6V

//  MSP430FR59xx Demo - ADC12B, Using an External Reference
//
//  Description: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use an external positive reference for
//  the ADC12B. The external reference is applied to the VeREF+ pin. AVss is used
//  for the negative reference. A single conversion is performed on channel A0.
//  The conversion results are stored in ADC12BMEM0 and Test by applying a voltage
//  to channel A0, then setting and running to a break point at the "_NOP()"
//  instruction. To view the conversion results, open an SFR window in debugger
//  and view the contents of ADC12BMEM0.
//  NOTE: VeREF+ range: 1.4V (min) to AVCC (max)
//        VeREF- range: 0V (min) to 1.2V (max)
//        Differential ref voltage range: 1.4V(min) to AVCC(max)
//                        (see datasheet for device specific information)
//
//
//                MSP430FR5969
//             -------------------
//         /|\|                   |
//          | |                   |
//          --|RST                |
//            |                   |
//     Vin -->|P1.0/A0            |
//            |                   |
//     REF -->|P1.1/VREF+/VeREF+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