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24V工频变压器设计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把220v转换为±24V的设计原理图,使用工频变压器,经过整流滤波稳压输出24v。谢谢各位!

网友:
根据你所需要的功率,到市场上买一个现成的变压器,比自己设计然后定制或者自己绕变压器,要节省得多。

网友:
楼主还必须考虑功率,如果功率较大,用开关电源为佳。

网友A:
楼主不知道你做的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知道你做的如何了?

没有做呢

网友:
首先说说你的要求。对电源的功率纹波,效率等。才好给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