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的USB和串口疑问

楼主:
把USB和串口5连接起来是什么逻辑???

网友A:
应该是下边这个接口能引出的引脚有限吧
为了能引出更多功能引脚在接口上使用了复用功能
比如你说的这个引脚即使用USB功能连接到USB上,又使用UART功能通过ST2378ETTR连接到了CN9

网友:
楼上正解。每次只能用一种功能,不能同时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下边这个接口能引出的引脚有限吧
为了能引出更多功能引脚在接口上使用了复用功能
比如你说的这个 ...

多谢,要是一不小心,2个都配置输出,一高一低,不就烧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要是一不小心,2个都配置输出,一高一低,不就烧毁了。。。

玩的时候可得小心点

网友:
之前我有一个帖子说得很清楚了啊!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114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