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污水流量计选型

楼主:
工业污水流量计-金湖凯铭仪表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0517-86801006
手机:15861727050

QQ: 82732281 欢迎来电垂询!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服务贴近用户
系列智能一体电磁流量计是我公司采用 ,结合内部研发团队开发的中英文显示的流量计,可靠性高、稳定性好、使用寿命长。我司借鉴华东测试研究院水流量装置精华,请权威专家设计了一套国内目前的、专用于电磁流量计的生产设备和流量实流标定装置,从而在软件和硬件上都切实保证产品长期的高品质。AMF系列智能电磁流量计显示中英文,操作使用方便,大大减少了安装使用维护的麻烦,让用户省心、安心。
公司采用国内外最新先技术研制、开发的全智能型流量计,与其他厂家生产的传统模拟的或非智能的 电磁流量计有非常大的区别,尤其在测量精度可靠性、稳定性、使用功能和使用寿命等方面。智能 电磁流量计特别设计了带背光宽温的中文液晶显示器,功能齐全实用、显示直观、操作使用方便,可以减少其他 电磁流量计英文菜单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和错误。另外我们独家设计4-6多电极结构,进一步保证了测量精度并且任何时候无需接地环,减少了仪表体积和安装维护的麻烦。

   价格合理,产品优越,
     服务到位!一年质保,终身维护,关注我们!
改变转换器盒的方向
转换器盒可以根据需要作四个不同方向的转变。
  一体型流量计的转换器盒方向的改变
①  取下固定转换器盒的4个六角螺丝。
②  将转换器盒转到理想的方向,旋转时注意内部连接线。
③  重新固定转换器盒
  分体型流量计的接线盒方向的改变
① 取下固定接线盒的4个六角螺丝
② 将接线盒转到理想的方向,旋转时注意内部连接线

口径

DN15~2400mm
介质
导电性液体
衬里
氯丁橡胶、聚氨酯橡胶、聚四氟乙烯、聚全氟乙丙烯
流速
≤15m/s
励磁方式
方波励磁
电极材料
不锈钢316L、哈氏合金C、哈氏合金B、钛、钽、铂铱
额定压力
0.6MPa、1.0MPa、1.6MPa、4.0MPa
介质温度
氯丁橡胶:-10~60            聚氨酯橡胶:-10~40

聚四氟乙烯(F4):-10~120     聚全氟乙丙烯(F46):-10~150
介质电导率
>5μs/cm
准确度等级
±1.0%   ±0.5%  ±0.2%
输出信号
4~20mA电流,脉冲频率,上下限报警
通讯
RS485/RS232(可选)
防护等级
IP65、IP67、IP68
防爆等级
ExdⅡCT3-CT6
电缆接口
M18*1.5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10~50  相对湿度:5%~90%  环境电磁场:≤400A/m
供电电源
85~250VAC   20~36VDC    3.6V电池供电
① 产品特点:
1、测量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的影响;
2、测量管内无阻碍流动部件,无压损,直管段要求较低;
3、系列公称通径DN15~DN3000。传感器衬里和电极材料有多种选择;
4、转换器采用新颖励磁方式,功耗低、零点稳定、精确度高。流量范围度可达1500:1;
5、工业污水流量计 转换器可与传感器组成一体型或分离型;
6、转换器采用16位高性能微处理器,2x16LCD显示,参数设定方便,编程可靠;
7、流量计为双向测量系统,内装三个积算器: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及差值总量;可显示.庄、反流量,并具有多种输出:电
    流、脉冲、数字通讯、HART;
8、工业污水流量计 转换器采用表面安装技术(SMT),具有自检和自诊断功能
工业污水流量计 概述:
一体式 工业污水流量计  测量原理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传感器主要组成部分是:测量管、电极、励磁线圈、铁芯与磁轭壳体。工业污水流量计  主要用于测量封闭管道中的导电液体和浆液中的体积流量。包括酸、碱、盐等强腐蚀性的液体。工业污水流量计  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给水排水、水利灌溉、水处理、环保污水总量控制、造纸、医yao、食品等工、农业部门的生产工艺过程流量测量和控制;适用于导电液体的总量计量。
无截流阻流部件,不存在压力损失和流体堵塞现象。
无机械惯性,响应快速,稳定性好,可应用于自动检测、调节和程控系统。
测量精度不受被测介质的种类及其温度、粘度、密度、压力等物理量参数的影响。
工业污水流量计 采用聚四氟乙烯或橡胶材质衬里和Hc、Hb、316L、Ti等电极材料的不同组合可适应不同介质的需要。
备有管道式、插入式等多种流量计型号。
采用EEPROM存贮器,测量运算数据存贮保护安全可靠。
工业污水流量计 具备一体化和分离型两种型式。
高清晰度LCD背光显示。
工业污水流量计  精度等级和功能根据测量要求和使用场合选择仪表精度等级,做到经济合算。比如用于贸易结算、产品交接和能源计量的场合,应该选择精度等级高些,如1.0级、0.5级,或者更高等级; 用于过程控制的场合,根据控制要求选择不同精度等级;有些仅仅是检测一下过程流量,无需做精确控制和计量的场合,可以选择精度等级稍低的,如1.5级、2.5级,甚至 4.0级,。
2、工业污水流量计 测量介质流速、仪表量程与口径 测量一般的介质时,流量计的满度流量可以在测量介质流速0.5—12m/s范围内选用,范围比较宽。选择仪表规格(口径)不一定与工艺管道相同,应视测量流量范围是否在流速范围内确定,即当管道流速偏低,不能满足流量仪表要求时或者在此流速下测量准确度不能保证时,需要缩小仪表口径,从而提高管内流速,得到满意测量结果。
3、工业污水流量计 尽量避开铁磁性物体及具有强电磁场的设备,以免磁场影响传感器的工作磁场和流量信号。
4、工业污水流量计 周围应有充裕的空间,便于检测与维修。
工业污水流量计  是一体积流量测量仪表,在测量过程中不受被测介质的温度、粘度、密度以及导电率(在一定范围内)的影响。
工业污水流量计 的量程范围宽,可达1:100。此外, 工业污水流量计  只与被测介质的平均流速成正比,而与轴对称的流动状态(层流或紊流)无关。
工业污水流量计 无机械惯性,反应灵敏,可以测量瞬时脉动流量,而且线性好,因此可以将测量信号直接用转换器线性的转换成标准信号输出。LD-T型可就地指示,LD型可远距离传送。

工业污水流量计简介:
是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制定,用来测量导电流体的体积流量。由于独特的特点,目前已广泛地应用于工业上各种导电液体的测量。主要用于化工、造纸、食品、纺织、冶金、环保、给排水等行业,与计算机配套可实现系统控制。
没有可动部件,也没有阻流件,不会引起压力损失,同时也不会引起磨损,阻塞等问题。

计执行标准

JB/T 9248—1999

公称通径

15、20、25、32、40、50、65、80、100、125、150、200、250、300、350、400、450、500、600、700、800、900、1000、1200、1400、1600、1800、2000、2200、2400、2600、2800、3000

流速

15m/s

精确度

DNl5~DN600

示值的:±0.3%(流速≥1m/s);±3mm/s(流速<1m/s)

DN700—DN3000

示值的±0.5%(流速≥0.8m/S);±4mm/s(流速<0.8m/S)

流体电导率

≥5uS/cm

公称压力

4.0MPa

1.6MPa

1.0MPa

0.6MPa

6.3、10MPa

DNl5~DN150

DNl5~DN600

DN200~DN1000

DN700~DN3000

特殊订货

环境温度

—25℃—十60℃

转换器及一体型

—10℃—十60℃

衬里材料

聚四氟乙烯、聚氯丁橡胶、聚氨酯、聚全氟乙丙烯(F46)、加网PFA

流体温度

—体型

70℃

分离型

聚氯丁橡胶衬里

80℃;120℃(订货时注明)

聚氨酯衬里

80℃

聚四氟乙烯衬里

100℃;150℃(订货时注明)

聚全氟乙丙烯(F46)

加网PFA

信号电极和接地电极材料

不锈钢0Crl8Nil2M02Ti、哈氏合金C、哈氏合金B、钛、钽、铂/铱合金、不锈钢涂覆碳化钨

电极机构

DN300—DN3000

连接法兰材料

碳钢

工业污水流量计 接地法兰材料

不锈钢1Crl8Ni9Ti

进口保护

法兰材料

DN65—DNl50

不锈钢1Crl8Ni9Ti

DN200~DNl600

碳钢十不锈钢1Crl8Ni9Ti

外壳防护

DNl5~DN3000分离型橡胶或聚氨酯衬里传感器

IP65或IP68

其他传感器、——体型流量计和分离型转换器

IP65

间距(分离型)

转换器距离传感器一般不超过100m

电极材料

耐蚀及耐磨性能

不锈钢

0Crl8Nil2M02Ti

用于工业用水、生活用水、污水等具有弱腐蚀性的介质,适用于石油、化工、钢铁等工业部门及,市政、环保等领域。

哈氏合金B

对沸点以下的一切浓度的盐酸有良好的耐蚀性,也耐硫酸、磷酸、氢氟酸、有机酸等非氯化性酸、碱,非氧化性盐液的腐蚀。

哈氏合金C

能耐非氧化性酸,如硝酸、混酸、或铬酸与硫酸的混合介质的腐蚀,也耐氧化性盐类如:Fe,”、Cu”下或含其他氧化剂的腐蚀,如高于常温的次氯酸盐溶液、海水的腐蚀

能耐海水、各种氯化物和次氯酸盐、氧化性酸(包括发烟硫酸)、有机酸、碱的腐蚀。不耐较纯的还原性酸(如硫酸、盐酸)的腐蚀,但如酸中含有氧化剂(如硝酸、Fc++、Cu++)时,则腐蚀大为降低。

具有优良的耐蚀性和玻璃很相似。除了氢氟酸、发烟硫酸、碱外,几乎能耐——切化学介质(包括沸点的盐酸、硝酸和l 50℃以下的硫酸)的腐蚀。在碱中刁;耐蚀。

铂/钛合金

几乎能耐——切化学介质,但不适用于王水和铵盐。

不锈钢涂覆碳化钨

用于无腐蚀性,强磨损性的介质。

注: 由于介质种类繁多,其腐蚀性又受温度、浓度、流速等复杂因素影响而变化,故本表仅供参考。用户应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做出选择,必要时应做拟选材料的耐腐试验,如挂片试验。

交流

85—265V,45—400Hz

直流

11—40V

操作键和显示

按键式

4个薄膜按键可设定选择全部参数,也可利用PC机(RS232)对转换器设定编程;3行LCD宽视角、宽温、带背光显示;第1行显示流量值;第2行显示流量单位;第3行显示流量百分比、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差值总量、报警、流速。

磁键式

2个磁键用于显示参数的选择和复位,利用PC机(RS232)对转换器设定编程;2行LCD宽视角、宽温、带背光显示:第1行:磁键选择:显示流量百分比、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差值总量、报警、流速。第2行:显示流量。

内部积算器

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及差值总量。

工业污水流量计 输出信号

单向模拟输出

全隔离,负载≤600D.(20mA时);上限:0—21mA可选,每档lmA;下限:0—21mA可选,每档1mA;正、反向流量输出方式编程。

双向模拟输出

下限限制为。或4mA,其他同单向模拟输出。

双向脉冲输出

两路输出分别对应正向和反向流量,频率0~800Hz,上限1—800Hz可选,每档IHz;方波或选定脉宽,选定脉宽上限2.5S,每档1ms;无源隔离晶体管开关输出,可吸收250mA的电流,耐压35V。

双路报警输出

可报警(编程)高/低流量、空管、故障状态、正,,反向流量、模拟量超量程、脉冲量超量程、脉冲小信号切除,输出极性可选;带隔离保护的晶体管开关输出,可吸收250mA的电流,耐压35V.(与脉冲输出不隔离)

数字通讯

RS232,RS485,HART

产品交货期:尽量按用户要求,若有特殊要求,需提前完工的,我公司可特别组织生产、安装,力争满足用户需求。
保修承诺:我司对本次协议供货有效期内所提供的所有产品保质期,有效期内所提供的所有产品,提供正常工作日全天侯服务,终身技术服务支持。
产品关键词 :  流量计,碱水流量计 ,污水管道流量计,DN100电磁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