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外内存DMA的问题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有关linux系统外内存DMA的问题。
Cyclone V上的ARM9。linux版本3.12。初步计划在启动参数中设置 mem = 760M 预留760M-1000M的物理内存供FPGA读写数据。
FPGA读写完成后用ARM的linux的通过网络将数据进行传输。可是现在我不太清楚为什么linux系统对于这部分系统外的物理内存读写速度比较慢。
我现在采用的方法是mmap这部分内存到linux系统的虚拟空间然后在应用层用TCP传输。mmap直接采用DMA传输?直接在内核空间操作?可是我不知道具体实现方法。
mmap情况下测试了一部分数据。
系统内存下TCP收发内存数据速度50-60MB/s。非系统内存下TCP收发内存数据速度22MB/s。
linux系统下的物理内存复制到linux缓冲区速度为460MB/s。非系统的物理内存复制到linux缓冲区速度为150MB/s。

看文档中Cyclone V采用了DMA330作为DMA部分。可是厂商提供的默认内核好像并没有加入相关的驱动。好奇怪?

网友:
问题差不多解决了 避免使用mmap
用DMA

网友:
怎么使用DMA??

网友:
socfpga的内核文件夹中有个fpga-dma的源文件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