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OCL电路三极管损耗随频率升高而增大?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OCL电路前级三极管为:NPN——PBSS8110Y,PNP——PBSS9110Y。后级三极管型号为:NPN——NSS1C301ET4G, PNP——NSS1C300ET4G。

在Signal_in端钮输入正弦波信号,幅值2V,频率可调。随着频率的升高,供电电源显示电路电路逐渐增大,当输入信号频率小于10MHz,供电电源的电流能够稳定下来,当频率大于10MHz以后,由于电流增大,三极管发热,反过来使电流进一步增大,最终电流迅速升高直至达到供电电源的限流值。

请问为什么频率升高会导致供电电源电流增大?

网友:
可以测下运放输出端的电压变化情况,频谱升高后输出端电压幅值增大还是减小。

电路上看的话,频率增加时,运放反馈电阻上并联的电容使反馈回路阻抗减小。正常情况下频率增加,运放输出电压应该减小。

网友:
理想状态下,只有二个:饱和或截止;这二个状态的功耗都不大的;只有一个状态,放大状态,介入饱和导通,不通间;频繁的开关动作,这个通不通的中间态就不可忽视了;而且频率越是高,这个影响越是大;
一个普通的电容,只存储电荷,充或放电,没有什么功耗可言;但在高频的状态下,也会出现发热的现象;普通器件的工作频率是多少,影响多大,心中要有点谱;

网友:
Q1, Q2无静态偏值, 导通角小于180度, 故工作于丙类, 呈准开关状态. 因此大动态时Q3, Q9工作于开关状态.
再由于R10, R11阻值较大, Q3, Q9的ts明显大于td, 随着频率的增加, Q3, Q9同时导通的重叠区就越大, 发热也就越来越多

网友:
另, R12, R18之间的节点与R24左端无联接关系, 可能是画错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这个电路有死区,频繁开关。
不过反馈电容也会影响R24上的电压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