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差电阻

楼主:
比较器加正反馈是为了产生回差, 原理与施密特触发器类似. 即被比较电压从低变化到高时, 比较器有较高的翻转电平; 而被比较电压从高变化到低时, 有较低的翻转电平. 这个翻转电压的差俗称回差, 而正反馈电阻(回差电阻)的大小就决定了回差电压的大小. 有正反馈的比较器在被比较电压变化缓慢时, 在比较的临界点附近不会产生震荡或 "游移", 而回差电压又对比较器的比较精度产生影响. 所以你必须首先在比较精度和被比较电压的变化速度之间选择一个合适的回差电压值, 或者不需要回差. 然后根据你需要的回差电压, 去计算回差电阻的数值, 而回差电阻的计算方法依电路的结构不同而定.
实际上比较器可以用 "选通" 或锁存比较结果数据的方法, 去避免比较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 就看设计者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