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搭建宽带差分放大器有哪些常见的电路结构可以参考呢?

楼主:
想用3904,3906这样的三极管搭一个DC~100MHZ带宽(0.2Vpp下)增益5倍的差分宽带放大器,哪些电路构架比较合适呢?

网友A:
这两个管子的特征频率只有250MHZ,要用它做放大器,需要结合共基极电路才行。

过去的老示波器的输入部分用的就是差动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管子的特征频率只有250MHZ,要用它做放大器,需要结合共基极电路才行。

过去的老示波器的输入部分 ...

我就是看不懂老示波器的这部分结构,老机器的图纸太复杂了……共基极+差分结构+电流源行吗?网上的图纸好像不对劲

网友A:
画红圈的那两个管子不知道怎么工作?它的偏流怎么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红圈的那两个管子不知道怎么工作?它的偏流怎么提供?

就算换成PNP工作起来还是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