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MSP430G2553IPW20如果大批量的烧写程序

楼主:
Ti的MSP430G2553IPW20如果大批量的烧写程序,应该使用插座还是其他方法。另外烧写器是不是只能购买,不能自制呢,仿真器的源码官方会开源吗

网友:
买MSP-GANG,不能自己制作

网友:
https://www.elprotronic.com/reso ... data?download&id=17
launchpad上的mspfet足够了,配合上面软件,上自动烧录架

网友:
这种大批量烧的座子很贵的,自己做也不便宜,都上批量生产了,买个批量烧录工具肯定是更划算,当然,批量小的话完自制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买个座子下载器,也一样能用!批量大了也不可能一片一片的烧呀,必然要离线大批量烧,肯定是专业工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