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LED问题

楼主:
按照网上的图和程序做的旋转LED,灯一直亮着不变,求帮助看程序是不是哪里不对。谢谢!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1=P3^2;
sbit D2=P3^4;
sbit D3=P1^0;
sbit D4=P0^7;
void delay();
void xing();
void zhunbei();
uchar code hanzi1[];
uchar code hanzi2[];
uchar code hanzi3[];
uchar code hanzi4[];
uchar code hanzi5[];
uchar code hanzi6[];
uchar code hanzi7[];
uchar code hanzi8[];
uchar code hanzi9[];
uchar code hanzi10[];
uchar code hanzi11[];
uchar code hanzi12[];
uchar code hanzi13[];
uchar code hanzi14[];
uchar code hanzi15[2][64];
uchar code hanzi16[2][64];
uchar code hanzi17[];
uchar code hanzi18[];
uchar code hanzi19[];
uchar code hanzi20[];
uchar code hanzi21[];
uchar code hanzi22[];
uchar cc,bb,mm,dd,tt,kk,kk1,kk2;kk4;
uint kk3,jj,aa;
void main()
{
      zhunbei();
      while(1)
     {

         if(D1==0)
         {
                   if(kk==11)
{
if(cc>112)
{
  if(kk4<7)
{

  kk4++;
kk2++;
                          }
                         if(kk4==7)
                          {
                            kk4=6;
                            kk2=14;
                          }

}
}

                     for(aa=kk4;aa {

  P0=hanzi19[aa];
           P1=hanzi20[aa];
  D3=D4=0;
  delay();
}
/////////////////////////////////////////////////////////////
            xing();
          /////////////////////////////////////////////////////////
                   if(kk==1)
                   {
                  mm=cc=0;
   bb=bb+1;
                   if(bb==95)
                   {
                         bb=94;
                         dd++;
                         if(dd==97)
                          dd=96;
                        }
          for(aa=dd;aa<=bb;aa++)      //////////////无论何时何地
                     {
                      P0=hanzi3[aa];
          P1=hanzi4[aa];
                      delay();
             P0=0xff;
             P1=0xff;
                     }
           }
/////////////////////////////////////////////////////
       if(kk==2)
                    {
                  dd=bb=0;
         cc++;
                   if(cc==95)
                                {
                   cc=94;
                                mm++;
                                if(mm==97)
                                 mm=96;
                                }
          for(aa=mm;aa<=cc;aa++)   //////////////无论身在何方
                     {
                      P0=hanzi5[aa];
             P1=hanzi6[aa];
                      delay();
             P0=0xff;
             P1=0xff;
                     }
                      }
/////////////////////////////////////////////////
                if(kk==3)
                {
                    mm=cc=0;
                    bb++;
                    if(bb==127)
                   {
                    bb=126;
                    dd++;
                   if(dd==129)
                    dd=128;
                   }
          for(aa=dd;aa<=bb;aa++)             /////我愿把无数的思念
                      {
                       P0=hanzi7[aa];
             P1=hanzi8[aa];
                       delay();
             P0=0xff;
             P1=0xff;
                       }
                 }
//////////////////////////////////////////////
                 if(kk==4)
                 {
                    dd=bb=0;
          cc++;
                    if(cc==111)
                       {
                        cc=110;
                        mm++;
                        if(mm==113)
                         mm=112;
                       }
          for(aa=mm;aa<=cc;aa++)
                      {
                       P0=hanzi9[aa];         ///////////////////////化作无限的祝福
             P1=hanzi10[aa];
                       delay();
             P0=0xff;
             P1=0xff;
                      }
                   }
///////////////////////////////////////
                  if(kk==5)
                    {
                   mm=cc=0;
                   bb++;
                   if(bb==111)
                       {
                         bb=110;
                         dd++;
                         if(dd==113)
                           dd=112;
                         }
          for(aa=dd;aa<=bb;aa++)                ////////祝你健康快乐!
                     {
                      P0=hanzi11[aa];
             P1=hanzi12[aa];

                      delay();
             P0=0xff;
             P1=0xff;
                      }
                     }

/////////////////////////////////////////////
                 if(kk==6)
{
    dd=bb=0;
          cc++;
                    if(cc==40)
                       {
                        cc=39;

                       }
          for(aa=0;aa<=cc;aa++)
                      {
                       P0=hanzi13[aa];         ///////////////////////(*^__^*) 嘻嘻……
             P1=hanzi14[aa];
                       delay();
             P0=0xff;
             P1=0xff;
                      }

}
////////////////////////////////////////////
                  if(kk==7)
                    {

                   cc=0;
                   bb++;
                   if(bb==59)
                       {
                         bb=58;
                         dd++;
                         if(dd==7)
  {
                           dd=0;
mm++;
if(mm==2)
mm=0;

}
                         }
          for(aa=0;aa<=bb;aa++)                ////////↖(^ω^)↗
   {
                      P0=hanzi15[mm][aa];
             P1=hanzi16[mm][aa];

                      delay();
             P0=0xff;
             P1=0xff;
                      }
                     }

/////////////////////////////////////
                  if((kk==8)||(kk==9)||(kk==10))
                 {
                    dd=bb=0;
          kk3++;
                    if(kk3==383)
                       {
kk3=382;
}
                       if(kk3>176)
jj++;

          for(aa=jj;aa<=kk3;aa++)
                      {
                       P0=hanzi21[aa];         ///////////////////////每当...........
             P1=hanzi22[aa];
                       delay();
             P0=0xff;
             P1=0xff;
                      }
                   }
//////////////////////
                       xing();
//////////////////////////////////
                      if(kk==11)
{
    kk3=kk1=0;
    mm=0;
          cc++;
                    if(cc==120)
                       {
                        cc=119;

                       }
          for(aa=cc;aa<=128;aa++)
                      {
                       P0=hanzi17[aa];         ///////////////////////箭头
             P1=hanzi18[aa];
                       delay();
             P0=0xff;
             P1=0xff;
                      }

}
//////////////////////////////////////

                     D3=D4=0;
//////////////////////////////////////////////////

         }
    }
}

void zhunbei()
    {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0;
      TL0=0;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kk2=8;
      kk1=0;
      dd=0;
      bb=0;
      kk=1;

}

void xing()
{
        for(aa=16;aa>0;aa--)
          {

           P0=hanzi1[aa];
           P1=hanzi2[aa];                ////心型
           delay();
           P0=0xff;
           P1=0xff;
     }
}

void delay()//延时
{
uint x;
for(x=15;x>1;x--);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
TL0=0;
   tt++;
   if(tt==255)
   {

     tt=0;
     kk++;
     if(kk==12)
{
      kk=1;
kk2=8;
      cc=0;
      mm=0;
  kk1=0;
dd=0;
      bb=0;
      kk4=0;
      cc=0;
      jj=0;
      }

   }

uchar code hanzi1[]={0xFF,0xF1,0xE0,0xE0,0xE0,0xF0,0xF0,0xF8,0xFC,0xF8,0xF0,0xF0,0xE0,0xE0,0xE0,0xF1};
uchar code hanzi2[]={0xFF,0xFF,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
uchar code hanzi3[]={0xFF,0xFD,0xBD,0xBD,0xBD,0xBC,0x81,0xBD,0xBC,0xBD,0xBD,0xBD,0xFD,0xFD,0xFF,0xFF,
                    0xFD,0xFD,0xBD,0xCC,0xFF,0xFD,0xFB,0xF6,0xCF,0x3F,0xCF,0xF6,0xFB,0xFD,0xFD,0xFF,
                    0xFF,0xFE,0xF9,0xE0,0x1F,0xDF,0xD8,0xDB,0xDB,0xD8,0xDF,0xDF,0xC0,0xDF,0xDF,0xFF,
                    0xFF,0xC0,0xDE,0xDE,0xDE,0xC0,0xFF,0xF7,0xF7,0xF7,0xF7,0xF7,0x00,0xF7,0xF7,0xFF,
                    0xFF,0xFE,0xF9,0xE0,0x1F,0xDF,0xD8,0xDB,0xDB,0xD8,0xDF,0xDF,0xC0,0xDF,0xDF,0xFF,
                    0xFB,0xFB,0xFB,0x00,0xFB,0xFB,0xFE,0xE0,0xFE,0xFD,0x00,0xFB,0xF7,0xF0,0xFF,0xFF};

uchar code hanzi4[]={0xFE,0xFD,0xFB,0xF7,0xCF,0x3F,0xFF,0xFF,0x03,0xFD,0xFD,0xFD,0xFD,0xF1,0xFF,0xFF,
                   0xFF,0xFF,0xFF,0x01,0xFB,0xF7,0xFF,0x03,0xDD,0xBD,0x7D,0xFD,0xFD,0xF1,0xFF,0xFF,
                   0x7F,0xFF,0xFF,0x00,0xFF,0xFF,0x0F,0xDF,0xDF,0x0F,0xFD,0xFE,0x01,0xFF,0xFF,0xFF,
                   0xFF,0x03,0xF7,0xF7,0xF7,0x03,0xFF,0xFF,0x7F,0x9F,0xFD,0xFE,0x01,0xFF,0xFF,0xFF,
                   0x7F,0xFF,0xFF,0x00,0xFF,0xFF,0x0F,0xDF,0xDF,0x0F,0xFD,0xFE,0x01,0xFF,0xFF,0xFF,
                   0xF7,0xF3,0xF7,0x0F,0xEF,0xEF,0xFF,0x03,0xFD,0xFD,0x05,0xBD,0xDD,0x3D,0xE1,0xFF};

//////////////////////////////////////////////////////
uchar code hanzi5[]={0xFF,0xFD,0xBD,0xBD,0xBD,0xBC,0x81,0xBD,0xBC,0xBD,0xBD,0xBD,0xFD,0xFD,0xFF,0xFF,
                    0xFD,0xFD,0xBD,0xCC,0xFF,0xFD,0xFB,0xF6,0xCF,0x3F,0xCF,0xF6,0xFB,0xFD,0xFD,0xFF,
                    0xFF,0xFF,0xFF,0xC0,0xD5,0x95,0x55,0xD5,0xD5,0xD5,0xD5,0xC0,0xFF,0xFE,0xFD,0xFF,
                    0xEF,0xEF,0xEE,0xEC,0xE3,0xCF,0x2F,0xEF,0xEF,0xE8,0xEF,0xEF,0xEF,0xEF,0xEF,0xFF,
                    0xFF,0xFE,0xF9,0xE0,0x1F,0xDF,0xD8,0xDB,0xDB,0xD8,0xDF,0xDF,0xC0,0xDF,0xDF,0xFF,
                    0xEF,0xEF,0xEF,0xEF,0xEF,0xE0,0x6E,0x8E,0xEE,0xEE,0xEE,0xEE,0xEF,0xEF,0xEF,0xFF};

uchar code hanzi6[]={0xFE,0xFD,0xFB,0xF7,0xCF,0x3F,0xFF,0xFF,0x03,0xFD,0xFD,0xFD,0xFD,0xF1,0xFF,0xFF,
                 0xFF,0xFF,0xFF,0x01,0xFB,0xF7,0xFF,0x03,0xDD,0xBD,0x7D,0xFD,0xFD,0xF1,0xFF,0xFF,
                    0xFD,0xBD,0xBD,0x3B,0xBB,0xBB,0xB7,0xB7,0xAF,0x9D,0xBE,0x01,0x7F,0xFF,0xFF,0xFF,
                    0xBF,0x7F,0xFF,0x00,0xFD,0x7D,0x7D,0x7D,0x7D,0x01,0x7D,0x7D,0x7D,0x7D,0xFD,0xFF,
                    0x7F,0xFF,0xFF,0x00,0xFF,0xFF,0x0F,0xDF,0xDF,0x0F,0xFD,0xFE,0x01,0xFF,0xFF,0xFF,
                    0xFF,0xFE,0xFD,0xFB,0xE7,0x1F,0xFF,0xFF,0xFD,0xFE,0xFD,0x03,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hanzi7[]={0xFB,0xDB,0xDB,0xDB,0x80,0x3B,0xBB,0xFB,0xFB,0x00,0xFB,0xBB,0xCB,0xFA,0xFB,0xFF,
                     0xFF,0xFF,0x80,0xBF,0xBF,0xA0,0xAA,0xAA,0x8A,0xAA,0xAA,0xAA,0xA0,0xBF,0xBF,0xFF,
                     0xF7,0xF7,0xF7,0x00,0xF7,0xF6,0xFF,0x80,0xBE,0xBE,0x80,0xBE,0xBE,0x80,0xFF,0xFF,
                     0xFF,0xFD,0xBD,0xBD,0xBD,0xBC,0x81,0xBD,0xBC,0xBD,0xBD,0xBD,0xFD,0xFD,0xFF,0xFF,
                     0xF6,0xB5,0xD3,0xF7,0x00,0xF7,0xD3,0xB5,0xFE,0xF1,0x0E,0xEF,0xEF,0xE0,0xEF,0xFF,
                     0xFF,0xE0,0xCF,0x2F,0xEF,0xEF,0xE0,0xFD,0xF3,0x0E,0xEF,0xEF,0xEF,0xE0,0xFF,0xFF,
                     0xFF,0xFF,0x80,0xB6,0xB6,0xB6,0xB6,0x80,0xB6,0xB6,0xB6,0xB6,0x80,0xFF,0xFF,0xFF,
                     0xFD,0xFD,0xFB,0xFB,0xF6,0xEE,0xD6,0x38,0xDE,0xEE,0xF6,0xFB,0xFB,0xFD,0xFD,0xFF};

uchar code hanzi8[]={0xFF,0xEF,0xED,0xDE,0x01,0xBF,0x7D,0xFD,0xFB,0x37,0xCF,0xD7,0xBB,0x7D,0xE0,0xFF,
                    0xFE,0xF9,0x07,0xFE,0xD9,0xBF,0x79,0xDE,0xEE,0x12,0xFE,0x7C,0xBF,0xD7,0xF9,0xFF,
                    0xDF,0xDD,0xBE,0x01,0x7F,0xFF,0xFF,0x03,0xFD,0xFD,0xFD,0xFD,0xFD,0x7D,0xF1,0xFF,
                    0xFE,0xFD,0xFB,0xF7,0xCF,0x3F,0xFF,0xFF,0x03,0xFD,0xFD,0xFD,0xFD,0xF1,0xFF,0xFF,
                    0xBE,0xA6,0x95,0x39,0xBB,0xB5,0x8E,0xFF,0xFE,0xFD,0x33,0xCF,0x33,0xFD,0xFE,0xFF,
                    0xFF,0x01,0x7B,0x7B,0x7B,0x7B,0x01,0xFF,0xFF,0xFF,0x3D,0xFE,0xFD,0x03,0xFF,0xFF,
                    0xFD,0xE3,0x7F,0xFF,0xC3,0xFD,0xFD,0xBD,0xCD,0xFD,0xFD,0xF1,0x5F,0xEF,0xF3,0xFF,
                    0xFD,0xF3,0xFF,0xFF,0xE3,0xFD,0xFD,0xDD,0xA5,0x7D,0xFD,0xF1,0xFF,0xEF,0xF3,0xFF};

/////////////////////////////////////////////////////////

uchar code hanzi9[]={0xFF,0xFE,0xF9,0xE0,0x1F,0xFF,0xFF,0xFF,0x00,0xFD,0xFB,0xF7,0xEF,0xDF,0xFF,0xFF,
                     0xFF,0xFE,0xF9,0xE0,0x1F,0xFD,0xF3,0x0F,0xE0,0xEE,0xEE,0xEE,0xEE,0xEF,0xEF,0xFF,
                     0xFF,0xFD,0xBD,0xBD,0xBD,0xBC,0x81,0xBD,0xBC,0xBD,0xBD,0xBD,0xFD,0xFD,0xFF,0xFF,
                     0xFF,0x80,0xBB,0xA5,0x9E,0xFF,0x80,0xB6,0xB6,0xB6,0xB6,0xB6,0x80,0xFF,0xFF,0xFF,
                     0xFF,0xE0,0xCF,0x2F,0xEF,0xEF,0xE0,0xFD,0xF3,0x0E,0xEF,0xEF,0xEF,0xE0,0xFF,0xFF,
                    0xEF,0xEF,0x6E,0x88,0xE6,0xFF,0x81,0xBD,0xBC,0xBD,0xBD,0xBC,0xBD,0x81,0xFF,0xFF,
                    0xEF,0x6F,0x8C,0xE2,0xEF,0xFF,0xBF,0xA1,0xAD,0xAD,0xAD,0xAD,0xAD,0xA1,0xBF,0xFF,
                    };

uchar code hanzi10[]={0x7F,0xFF,0xFF,0x00,0xFF,0xDF,0xBF,0x7F,0x03,0xFD,0xFD,0xFD,0xFD,0xFD,0xE1,0xFF,
                     0x7F,0xFF,0xFF,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EF,0xEF,0xEF,0xEF,0xE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CF,0x3F,0xFF,0xFF,0x03,0xFD,0xFD,0xFD,0xFD,0xF1,0xFF,0xFF,
                    0xFF,0x00,0xDF,0xEF,0x1F,0xFF,0x00,0xFD,0xFB,0x3F,0xCF,0xD7,0xBB,0x7D,0xFD,0xFF,
                     0xFF,0x01,0x7B,0x7B,0x7B,0x7B,0x01,0xFF,0xFF,0xFF,0x3D,0xFE,0xFD,0x03,0xFF,0xFF,
                    0xBF,0x7F,0xFF,0x00,0xFE,0x3D,0xFB,0xE7,0x1F,0xFF,0xFF,0x03,0xFD,0xFD,0xE1,0xFF,
                    0xBF,0x7F,0x00,0xFF,0x3F,0xFF,0x00,0x6D,0x6D,0x6D,0x01,0x6D,0x6D,0x6D,0x00,0xFF};

////////////////////////////////////////////////

uchar code hanzi11[]={0xEF,0xEF,0x6E,0x88,0xE6,0xFF,0x81,0xBD,0xBC,0xBD,0xBD,0xBC,0xBD,0x81,0xFF,0xFF,
                      0xFF,0xFE,0xF9,0xE0,0x1F,0xFD,0xFB,0xE7,0x0F,0xEF,0xEC,0xEF,0xEF,0xEB,0xE7,0xFF,
                      0xFE,0xF9,0xE0,0x1F,0xEF,0xEC,0xE3,0xF7,0xD5,0xD5,0x00,0xD5,0xD5,0xC1,0xF7,0xFF,
                      0xFF,0xFF,0xC0,0xDD,0xD5,0xD5,0xD5,0x55,0x80,0xD5,0xD5,0xD5,0xD0,0xDD,0xDD,0xFF,
                      0xFF,0xF8,0xFF,0x00,0xF7,0xFB,0xEF,0xEF,0xEF,0x00,0xEF,0xEF,0xE0,0xFF,0xFF,0xFF,
                      0xFF,0xFF,0xF8,0xC6,0xDE,0xDE,0xDE,0xD0,0xBE,0xBE,0x3E,0xBE,0xFE,0xFE,0xFF,0xFF,
                      0xFF,0xFF,0xF1,0xE0,0xE0,0xF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char code hanzi12[]={0xBF,0x7F,0xFF,0x00,0xFE,0x3D,0xFB,0xE7,0x1F,0xFF,0xFF,0x03,0xFD,0xFD,0xE1,0xFF,
                     0x7F,0xFF,0xFF,0x00,0xFF,0xF7,0xCF,0x3F,0xFD,0xFE,0x01,0xFF,0x7F,0x9F,0xE7,0xFF,
                     0xFF,0xFF,0x00,0xFE,0x6D,0x73,0x0B,0xED,0x6D,0x6D,0x01,0x6D,0x6D,0x6D,0xED,0xFF,
                     0xFD,0xF3,0x0F,0xFD,0x3B,0x57,0x6D,0x7E,0x01,0x5F,0x6F,0x77,0x6B,0xDD,0xFD,0xFF,
                     0x7F,0xFF,0xFF,0x00,0xFF,0x7E,0x7D,0x73,0x4F,0x3F,0x4F,0x73,0x7D,0x7E,0x7E,0xFF,
                     0xFF,0xFB,0xF7,0xEF,0x9F,0xFD,0xFE,0x01,0xFF,0xFF,0xBF,0xDF,0xEF,0xF3,0xFF,0xFF,
                     0xFF,0xFF,0xFF,0x4F,0x4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hanzi13[]={0xFF,0xFF,0xFC,0xF0,0xE3,0xEF,0xFF,0xFF,0xFF,0xEF,0xCF,0x9F,0x9F,0xCF,0xE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F,0xCF,0x9F,0x9F,0xCF,0xEF,0xFF,
0xFF,0xFF,0xEF,0xE3,0xF0,0xFC,0xFF,0xFF};
uchar code hanzi14[]={0xFF,0xFF,0x1F,0x07,0xE3,0xFB,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D,0xFD,0xFD,0xFD,0xFD,0xFD,0xFD,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E3,0x07,0x1F,0xFF,0xFF};
/////////////////////////////////////////////////////////
uchar code hanzi15[2][64]={{0xFF,0xFF,0xDF,0xE7,0xE0,0xF3,0xF5,0xF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E7,
                        0xDF,0xBF,0xFF,0xFF,0xDF,0xBF,0xBF,0xBF,0xDF,0xF8,0xF7,0xEF,0xFF,0xFC,0xFF,0xEF,
                        0xF7,0xF8,0xDF,0xBF,0xBF,0xBF,0xDF,0xFF,0xFF,0xBF,0xDF,0xE7,0xF0,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6,0xF5,0xF3,0xE0,0xE7,0xD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E7,
0xDF,0xBF,0xFF,0xFF,0xDF,0xBF,0xBF,0xBF,0xDF,0xF8,0xF7,0xEF,0xFF,0xFC,0xFF,0xEF,
0xF7,0xF8,0xDF,0xBF,0xBF,0xBF,0xDF,0xFF,0xFF,0xBF,0xDF,0xE7,0xF0,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char code hanzi16[2][64]={{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1F,0xCF,
0xF7,0xFB,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3F,0xDF,0xEF,0xDF,0x3F,0xDF,0xEF,
0xDF,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B,0xF7,0xCF,0x1F,0xFB,0xF7,0xEF,
0xDF,0xB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B,0xF1,0xEA,0xFB,0xFB,0xFB,0xFB,0xFB,0xFB,0xFB,0xFB,0xFB,0xFB,0xFB,0x1F,0xCF,
  0xF7,0xFB,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3F,0xDF,0xEF,0xDF,0x3F,0xDF,0xEF,
0xDF,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B,0xF7,0xCF,0x1F,0xFB,0xFB,0xFB,
0xFB,0xFB,0xFB,0xFB,0xFB,0xFB,0xFB,0xFB,0xEA,0xF1,0xFB,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hanzi1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C,0xFC,0xFA,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C,0xFC,0xFC,0xFC,0xFE};

uchar code hanzi18[]={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7F,0x7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7F,0x7F,0x7F,0xFF};

/////////////////////////////////////////////////
uchar code hanzi1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C,0xFC,0xFA,0xFE,0xFE,0xFE,0xFE};

uchar code hanzi2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7F,0xB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hanzi21[]={0xFB,0xF7,0xCF,0x30,0xB7,0xB7,0xB5,0xB6,0xB7,0xB7,0xB7,0xB0,0xBF,0xBF,0xFF,0xFF,
                      0xFF,0xFD,0xBD,0xDD,0xE5,0xFD,0xFD,0x01,0xFD,0xFD,0xF5,0xED,0x9C,0xFF,0xFF,0xFF,
0xF7,0xF9,0xBF,0xCE,0xFF,0xDD,0xD9,0xD5,0x4D,0x9D,0xDD,0xD5,0xD9,0xDC,0xDF,0xFF,
0xFF,0xFF,0xFF,0x82,0xAB,0xAB,0xAB,0xA8,0xAB,0xAB,0xAB,0x83,0xFF,0xFF,0xFF,0xFF,
0xFB,0xFB,0xFB,0x00,0xFB,0xBB,0xD7,0xF6,0xF7,0xFF,0xE0,0xFF,0xFF,0x00,0xFF,0xFF,
0xFD,0xFD,0xBD,0xCC,0xFF,0xEF,0xED,0xEE,0xEF,0xEF,0xEF,0x00,0xEF,0xEF,0xEF,0xFF,
...

uchar code hanzi22[]={0x7F,0x7F,0x07,0x77,0x77,0x77,0x57,0x67,0x75,0x76,0x75,0x03,0x77,0x77,0x7F,0xFF,
                      0xFF,0xFD,0xDD,0xDD,0xDD,0xDD,0xDD,0xDD,0xDD,0xDD,0xDD,0xDD,0x00,0xFF,0xFF,0xFF,
0xDF,0xDF,0x81,0x7F,0xFE,0xFD,0x83,0xFF,0xFF,0x80,0xFF,0xFF,0x81,0xFE,0xF8,0xFF,
0xFF,0xDD,0xBD,0x6D,0x6D,0x6D,0x6D,0x01,0x6D,0x6D,0x6D,0x6D,0x7D,0xFD,0xFF,0xFF,
0xFD,0xFD,0xFB,0x37,0xCF,0xD7,0xBB,0x7D,0xE0,0xFF,0x0F,0xFD,0xFE,0x01,0xFF,0xFF,
                      0xFF,0xFD,0xFB,0x07,0xFB,0xFD,0xFD,0x7D,0xFD,0xED,0xF5,0x0D,0xFD,0xFD,0xFD,0xFF,
                      0xFB,0xF9,0x03,0x5B,0x57,0x57,0x00,0xF6,0x1D,0x6B,0x77,0x4B,0x3D,0xFE,0xFE,0xFF,
0xFF,0xFD,0xFB,0x07,0xFB,0xF5,0xCD,0x3D,0xFD,0xFD,0xFD,0x05,0xFD,0xFD,0xFD,0xFF,
0xFF,0x01,0x7B,0x7B,0x7B,0x7B,0x01,0xFF,0xFF,0xFF,0x3D,0xFE,0xFD,0x03,0xFF,0xFF,
0xFE,0xFE,0xFD,0xFB,0xF7,0xCF,0x3F,0xFF,0x3F,0xCF,0xF7,0xFB,0xFD,0xFE,0xFE,0xFF,
                      0xFF,0xFD,0xFB,0x07,0xFB,0xF5,0xED,0x9D,0x7D,0xFD,0xED,0xF5,0xED,0x1D,0xFD,0xFF,
                      0xFF,0xFF,0xFF,0xCF,0xCF,0xC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EF,0xED,0xDE,0x01,0xBF,0x7D,0xFD,0xFB,0x37,0xCF,0xD7,0xBB,0x7D,0xE0,0xFF,
0xFF,0xBF,0xBD,0xB8,0xB5,0xAD,0x9D,0xBD,0xBD,0xBD,0xB5,0xB9,0xBC,0xB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9F,0x7F,0xFF,0x7F,0x9D,0xFE,0xFD,0x03,0xFF,0xFF,0xFF,
0x7F,0xFF,0xFF,0x00,0xFF,0xF7,0xCF,0x3F,0xFD,0xFE,0x01,0xFF,0x7F,0x9F,0xE7,0xFF,
                      0xFF,0xFF,0xFF,0x01,0xFB,0xF7,0x7F,0x7F,0x7F,0x7F,0x00,0x7F,0x7F,0x7F,0x7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FF,0xFF,0xFF,0xFF,0x7F,0x9F,0xFF,0xFF,0xFF,
0xBF,0x7F,0xFF,0x00,0xFE,0x3D,0xFB,0xE7,0x1F,0xFF,0xFF,0x03,0xFD,0xFD,0xE1,0xFF,
0xBF,0x7F,0x00,0xFF,0x3F,0xFF,0x00,0x6D,0x6D,0x6D,0x01,0x6D,0x6D,0x6D,0x00,0xFF,
0xFF,0x01,0x7B,0x7B,0x7B,0x7B,0x01,0xFF,0xFF,0xFF,0x3D,0xFE,0xFD,0x03,0xFF,0xFF,
...

网友:
还是先显示一个“一”
然后自己扩展“二”
再是“三”
会“四”的时候 你就出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显示一个“一”
然后自己扩展“二”
再是“三”
会“四”的时候 你就出师了

能结合这个电路图给个简单的汉字显示程序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结合这个电路图给个简单的汉字显示程序吗?谢谢!

只能给你“渔”没办法给你“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