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IG编译不通过!

楼主(2017-04-23):
CONFIG编译不通过!
各位大侠:
请教:系统64位WIN7,编译软件MPLAB-IDE-8.73 (HI-TECH-9.8)。
问题是,__CONFIG (HS&WDTDIS&LVPDIS) 编译不通过,而改成__CONFIG (1,HS&WDTDIS&LVPDIS) 编译,则通过,但是程序运行不正常。
谢谢!
PIC

网友A:
首先,要找到对应的PIC芯片的头文件,相关配置位有说明及缩写,按其头文件进行编写才行。不同的PIC芯片配置位缩写不一定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