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中断里面加延迟,为什么程序就挂掉了

楼主:
        extern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delayInMs);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delayInMs)
        {
                T2TCR = 0x02;                /* reset timer 计数器复位*/
                T2PR  = 0x00;                /* set prescaler to zero 设置预分频的值为0 */
                T2MR0 = delayInMs * (FPCLK-1);//匹配寄存器0   FPCLK等于24000000
                T2IR  = 1;                /* reset all interrrupts 设置全部中断寄存器*/
                T2MCR = 0x03;                /* stop timer on match */
                T2TCR = 0x01;                /* start timer 开启定时/计数器 */

                /* wait until delay time has elapsed */
                while (T2TCR & 0x01);
        }
void TIMER1_IRQHandler (void)里面加了一个延迟
{
    delayMs(10); //定时时间10秒钟

}
程序只是示意表达我的意思,就是在定时器1中断的情况下,做个延迟

网友A:
什么叫做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做挂掉了?

就是程序失效了,没反应了,无论做什么触发,单片机好像都没反应。

我的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A:
你最好仿真一下,程序死哪儿了都不知道,怎么找问题。
按你的描述来说,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你的延时函数里面死循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仿真一下,程序死哪儿了都不知道,怎么找问题。
按你的描述来说,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你的延时函数 ...

仿真不起来,periodic windows update也没用,watch变量值不变化

网友:
中断里面加延时??

延时函数,因为执行的时间长,在必要的时候才使用它。中断,本来是为了节约资源的,还要加上延时做什么呢?

如果,这个延时函数要主程序中执行,进入中断后也要执行,这不是引起冲突了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  --------- 定义“再入函数”

网友:
“再入函数“
它的编制与一般函数基本一样,但是有讲究的。具体自己查一查吧。

网友:
你的延时代码也是用的定时器,重复的中断触发,我该响应哪一个呢,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如果是用死循环延时,貌似可以实现,进入中断之后关中断,然后延时判断,执行,开中断,这是最原始最笨的办法吧~

网友B:
中断里加延时,这是很忌讳的一种做法。进入中断,10秒内,不能执行主循环的内容。极大的降低效率。影响主循环时序。中断里改变一个变量的值。主循环里去判断这个值,再执行对应动作。多看看别人的程序。

网友:
一般中断里面都是置标志位,然后主循环写函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断里加延时,这是很忌讳的一种做法。进入中断,10秒内,不能执行主循环的内容。极大的降低效率。影响主循 ...

中断延迟了,主程序循环不能执行?主程序循环不应该受中断影响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断延迟了,主程序循环不能执行?主程序循环不应该受中断影响把

怎么不受,中断执行完成之前,主循环不能运行。处于暂停状态。好好看看单片机基础。

网友:
可能是因为延时实质上也是一种中断,你却以为是查询等待。
结果是两个中断互相等待对付触发或退出,就死了。
通常在中断内的等待使用代码循环实现(微秒级的),不要用涉及中断的方式。如果是长时间等待,不应在中断内,可在主程序内。

网友:
进入中断屏蔽一些其他中断,你的延时肯定也是用了中断,死锁了

把延时做成循环计数方式就不会死掉

但是做MCU开发最忌讳的就是在中断里面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