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作用

楼主:
三极管的主要作用是电流放大,以共发射极接法为例(信号从基极输入,从集电极输出,发射极接地),当基极电压UB有一个微小的的变化时,基极电流IB也会随之有一小的变化,受基极电流IB的控制,集电极电流IC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基极电流IB越大,集电极电流IC也越大,反之,基极电流越小,集电极电流也越小,即基极电流控制集电极电流的变化,但是集电极电流的变化比基极电流的变化大得多,这就是三极管的放大作用,IC的变化量与IB的变化量之比叫做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一般在几十到几百倍之间。

第二个作用就是开关作用了,开关三极管的外形与普通三极管外形相同,主要用于电路的关与通的转换。由于它具有完成断路或接通的作用,被广泛用于开关电路,且具有开关速度快、寿命长等特点,而且普遍用于电源、稳压器电路、驱动电路、振荡电路、功率放大电路、脉冲放大电路及行输出电路等。开关三极管因功率的不同可分为小功率开关管和大功率开关管。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而晶体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在只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少电流的情况下,应选用场效应管;而在信号电压较低,又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多电流的条件下,应选用晶体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