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定时器的介绍及其基本应用

楼主:
Msp430单片机一共有5种类型的定时器。
看门狗定时器(WDT)、基本定时器(Basic Timer1)、8位定时器/计数器(8-bit Timer/Counter)、定时器A(Timer_A)和定时器B(Timer_B)。但是这些模块不是所有msp430型号都具有的功能。
1、看门狗定时器(WDT)
学过电子的人可能都知道,看门狗的主要功能就是当程序发生故障时能使受控系统重新启动。
msp430中它是一个16位的定时器,有看门狗和定时器两种模式。
2、基本定时器(Basic Timer1)
基本定时器是msp430x3xx和msp430F4xx系列器件中的模块,通常向其他外围提供低频控制信号。它可以只两个8位定时器,也可以是一个16位定时器。
3、8位定时器/计数器(8-bit Timer/Counter)
如其名字所示,它是8位的定时器,主要应用在支持串行通信或数据交换,脉冲计数或累加以及定时器使用。
4、16位定时器A和B

定时器A在所有msp430系列单片机中都有,而定时器B在msp430f13x/14x和msp430f43x/44x等器件中出现,基本的结构和定时器A是相同的,由于本人最先熟悉并应用的是定时器A所以在这里就主要谈一下自己对定时器A的了解和应用。
定时器A是16位定时器,有4种工作模式,时钟源可选,一般都会有3个可配置输入端的比较/捕获寄存器,并且有8种输出模式。通过8种输出模式很容易实现PWM波。
定时器A的硬件电路大致可分为2类功能模块:
一:计数器TAR
计数器TAR是主体,它是一个开启和关闭的定时器,如果开启它就是一直在循环计数,只会有一个溢出中断,也就是当计数由0xffff到0时会产生一个中断TAIFG。
二:比较/捕获寄存器CCRX
如何实现定时功能呢?这就要靠三个比较/捕获寄存器了(以后用CCRx表示)。
当计数器TAR的计数值等于CCRx时(这就是捕获/比较中的比较的意思:比较TAR是否等于CCRx),CCRx单元会产生一个中断。依据中断即可得到相应的定时时间了。
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定时器A得到三个定时时间了。
一:程序示例
我先给出我的一个应用程序,然后通过程序来书名定时器A的基本用法。程序如下:
/****************************************************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init_TimerA ( void )
{
CCTL0 = CCIE; //1:开启比较器0中断
CCR0 = 32768; // 2:定时时间的选取
其为1S秒定时:因为选择的是ACLK,UpMode,所以TAR每增加1次的时间为1/32768s,一共增加32768次,所以为1s
CCTL1 = CCIE; // 开启比较器1中断
CCR1 = 100; // 3.66mS显示延迟
TACTL = TASSEL_1 + MC_1; // 3:选择时钟源和计数模式
时钟源为ACLK并且为增计数模式
LPM3; //进入低功耗3
/****************************************************
*           定时器0中断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
//用户代码 TACCR0
}
/****************************************************
*            定时器中断
*****************************************************/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 ( void )
{
switch( TAIV )
{
   case  2: //用户代码 break; // TACCR1
   case  4://用户代码 break; // TACCR2
   case 10://用户代码 break; //TAIFG
}
//根据需要是否要退出低功耗模式
LPM3_EXIT;                     // 退出低功耗
二:程序分析
1):看程序中的定时器初始化模块。
1:CCTL0 = CCIE;
CCTLx是相应比较/捕获寄存器的控制寄存器,它可对比较/捕获寄存器进行设置。
这语句的意思是:开启了CCR0的中断使能,当计数器TAR计数到CCR0时产生中断。
2:CCR0 = 32768;
CCRx就是相应比较器的值。
其为1S秒定时:因为选择的是ACLK,UpMode,所以TAR每增加1次的时间为1/32768s,一共增加32768次,所以为1s定时。
3:TACTL = TASSEL_1 + MC_1;
TACTL是计数器的控制寄存器。
TASSEL_x是时钟源的选择。
0——TACLK,使用外部引脚信号作为输入
1——ACLK,辅助时钟
2——MCLK,系统主时钟
3——INCLK,外部输入时钟
MC_x是选择TAR的工作模式选择位。对TACTL进行模式设置的同时也开启了定时器,要停止只需把MC_0赋值给TACTL就可以。
0——停止模式,用于定时器的暂停
1——增计数模式,计数器计数到CCR0,再清零计数
2——连续计数模式,计数器增计数到0xffff,再清零计数
3——增/减计数模式,增计数到CCR0,再减计数到0
所以这个计数器工作在UP模式,时钟源为ACLK。
2):看程序中的定时器中断模块。
在UP或者UP/DOWN模式时,通过改变CCR0的值可以改变计数器TAR的最大计数值,也就是当计数器计数到CCR0的值时自动会将计数器清零。因为CCR0比较特殊,所以CCRO0的中断向量与CCR1,CCR2,TA所共有的中断向量不同。
CCR0的中断很容易只需在函数中加上自己的中断相应程序就行。但是CCR1和CCR2是公用一个中断函数的,所这就需要识别到底是哪个中断,这可以通过一个寄存器TAIV来识别,
2——比较/捕获寄存器1中断
4——比较/捕获寄存器2中断
10——定时器溢出
0——没有中断
三:注意事项
需要注意的是在增计数模式时CCR1和CCR2的值应该小于CCR0,否则CCR1和CCR2不会产生中断。
并且每次CCR1和CCR2中断后要把它们重新赋值这样才能保证CCR1和CCR2的中断间隔时间不变。
类似语句如下:
CCR1 += 100;
    if ( CCR1 >= 32768 )
      CCR1 -= 32768;
以上就是定时器A的最基本的应用了,以后会结合实际的应用来具体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