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LF1823——timer2_pwm配置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obey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编写PIC单片机程序,被个PWM折腾了一天,,,总算是解决了,发个帖子记录下

开发环境:
     MPLAB IDE v8.92

硬件:
      PIC16LF1823

调试器:
      PICkit3

引脚配置描述:
RA:
    RA0, RA1, RA2:调试接口
    RA2:输入,接收信号
    RA5:输出,片选信号
RC:
    RC0:输入,检测触摸信号
    RC1:输出,LED
    RC2:PID,timer2_pwm信号输出引脚
    RC3:输出,控制信号

原理图:

程序实现的功能:
1、当RC0引脚检测到触摸事件时通过RC1引脚翻转LED灯状态
2、配置timer2计时器的PWM模块,使RC2引脚输出1KHZ的信号

PWM配置步骤来源:

设置PWM需要计算的变量:
    1、PR2,    2、 CCPR1L:CCP1CON<5:4>
    依据下图所示公式计算:

    提供个快捷计算方式:
     (1、说明:这是一个可以自动依据设定的时钟频率、PWM频率和占空比计算出
       所有相关寄存器取值的代码生成器链接,,
         2、注意:该代码生成器列出的所支持的PIC单片机类型不包括PID16LF1823!
         本人测试结果:生成的PR2, CCPR1L寄存器值可直接使用,T2CON的预分频值
         设定有误!显示的预分频值为16,实际寄存器配置为64,需要修改!!!
         CCP1CON本身并没什么毛病,生成的代码注释也已标注--确保实际使用的PWM
         引脚被配置为数字输出!因此,需要检验CCP1CON的P1M<1:0>的配置是否符
         合实际项目需求,以当前PCB为例,P1D(RC2)需要设置为PWM输出引脚,实际
         生成的P1M<1:0>为00,不符合要求,需要将其修改为01!!!
         PWM代码生成器
    实现功能如图:

遇到过的问题及原因:
1、引脚配置无效: 配置位未配置(__CONFIG())
2、PWM引脚无输出:CCP1CON中的P1M<1:0>配置有误

程序源码:
#include<htc.h>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FF&PWRTE_ON&MCLRE_OFF&CP_ON&CPD_OFF&BOREN_ON&CLKOUTEN_OFF&IESO_ON&FCMEN_ON);
__CONFIG(PLLEN_OFF&LVP_OFF)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延迟函数.
  * @param  x: 延迟时间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y,z;
        for(y=x;y>0;y--)
                for(z=25;z>0;z--);
}

/**
  * @brief  初始化时钟频率.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nit_fosc(void)
{
        OSCCON = 0x70; //8MHZ IRCF<3:0>时钟频率选择位设置成8MHZ
}

/**
  * @brief  初始化引脚配置.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nit_gpio(void)
{
    PORTC = 0;
    LATC = 0;
    ANSELC = 0;
    TRISCbits.TRISC2=1; //RC2口设置成输出 用来控制蜂鸣器

        TRISCbits.TRISC1=0;//设置RC1为输出
          PORTCbits.RC1=1;   //设置输出高电平,即关闭灯
        TRISCbits.TRISC2=0;//设置RC1为输出
          PORTCbits.RC2=1;   //设置输出高电平,即关闭灯

          TRISCbits.TRISC0=1;//设置RC0为输入
          WPUCbits.WPUC0=1;  //设置输入上拉
}

/**
  * @brief  初始化PWM配置.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init_tim2pwm(void)
{
        /* 设置时钟频率8MHz */
    init_fosc();

        /* step 1:通过将相关的 TRIS 位置 1 ,禁止 CCP1 引脚输出驱动器(已经在GPIO初始化中配置,跳过) */
    //init_gpio();

        /* step 2:将 PWM 周期值装入 PR2 寄存器 */
        PR2 = 124 ;

        /* step 3:通过将相应值装入 CCP1CON 寄存器,将 CCP1 模块配置为 PWM 模式 */
        CCP1CON = 0x5f ;

        /* step 4:将 PWM 占空比值装入 CCPR1L 寄存器和CCP1CON 寄存器的 DC1B1 位 */
        CCPR1L = 0x3e ;

        /* step 5:配置和启动 Timer2 */
        TMR2IF=0;//清除TMR2中断标志位
        T2CON = 0x06;

        /* step 6:使能 PWM 输出引脚 */
    while(TMR2IF)
    {
                TRISCbits.TRISC2=0;
    }
}

/**
  * @brief  程序入口.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ain(void)
{
        static bit temp = 0; //定义一个静态的变量
        init_gpio();
        init_tim2pwm();
        delay(1000);  //等一秒,让触摸板校正
          while(RC0);          //等到校正结束

        while(1)
        {
                if(RC0==1)//按下触摸板
       {
                        while(RC0);//等触摸板变回0,即松开手指
                        {
                                temp=~temp;//每按一次,位变量temp取反一次
                                PORTCbits.RC1=temp;//要是第一次触摸,灯不亮,第二次触摸,灯亮,static bit temp = 0; 改为static bit temp = 1;即可
                        }
       }

        }

}

网友A:
PIC单片机可以用MCC产生配置代码,就像STM32Cube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单片机可以用MCC产生配置代码,就像STM32Cube一样。

没用过,多谢版主!下个学习学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