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件事,关于电压源和电流源的理解?

楼主:
个人理解
电压源分为直流电压源和交流电压源两种;

举例身边常见的
直流电压源有电池,手机适配器;

交流电压源有交流220V市电,

以上都是恒压源

要是在恒压源后面(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后面)接入一个电阻,作为输出端,此时输出就是一个交流恒流源或者直流恒流源了呢?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要是有错的地方,还望大家能帮忙指出来,感激不尽,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220v的交流电是不是恒压源?

网友:
恒流源是与负载没关的,接什么负载都是恒流的,
你就串个电阻,再接入任何负载电流都会变化。

网友:
不对,如果你的恒流源开路那么功率得多大啊?不得击穿空气?

网友:
输出电流变化但输出电压不变化,这是理想电压源。若输出电压有变化但不大,可称为接近理想的电压源。
输出电压变化但输出电流不变化,这是理想电流源。若输出电流有变化但不大,可称为接近理想的电流源。
你所说电压源串联一支大电阻,可以说是普通的电压源向不那么理想的电流源靠拢。

网友: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TI/video/7764  这个是TI的公开课,里边前几节就是讲的电压源和电流源

网友:
“    要是在恒压源后面(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后面)接入一个电阻 ”这句话修改一下,是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A:
我认为是的,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的,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理想电压源串联一支电阻,只是向电流源迈了一小步。电压源电压越高,串联电阻越大,越接近理想电流源。但不可能达到理想电流源。理想电流源内阻无穷大,理想电压源串联无穷大电阻,还能够输出电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