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如何添加仿真模型?

楼主:
从ADI公司网站下载了一个仿真模型AD7606.ibs,不知怎样添加到multisim元件库,请高手赐教!

网友:
在multisim12中截了几个图,如下,红框为步骤

Import导入即可

网友A:
另外,ADI公司有自己专门的multisim版本,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ADI版本的Multisim如何在Multisim创建新器件!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0075-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ADI公司有自己专门的multisim版本,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ADI版本的Multisim如何在Multisim创建新器件! ...

从哪能够找到74HC4052或者是74HC4051的模型(multisim),本身带的库里面没有这个器件。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哪能够找到74HC4052或者是74HC4051的模型(multisim),本身带的库里面没有这个器件。谢谢了

也可以找找spice模型
或在multisim可以找同类功能IC代替
实在没有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