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PCB四周的螺栓固定孔的时候应该怎么画?

楼主:
可以用巨大的过孔吗?
这4个固定孔要不要连接到GND网络呢?

网友:
固定孔要不要连接到GND网络
这是你电路原理,或者是产品设计特性决定,与画图软件没有毛关系

网友:
比如,是通信电子产品,PCB地要GND网络,因为要和外壳连接,通过螺丝接口,产品使用或者安装的时候接机房大地接口的
但是,如果是电池供电的产品,或是特殊电源供电,本身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不需要接产品的外壳机地,会让外界干扰引入,反而不利

网友A:
实现最终目的为准,方法不是唯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现最终目的为准,方法不是唯一的

谢谢  明白了

网友:
螺栓固定孔最好与地连接。

网友:
接地螺栓固定孔必须与地连接
普通螺栓固定孔不用与地连接 , 看你的具体使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