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敷铜的时候,铜与过孔粘连,这样会导致短路,怎么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楼主:
5芯积分

网友:
规则的间距设置问题or发来源文件帮你看下?

网友:
你设置规则就好了,设置敷铜与孔的间距。

网友:
调整一下规则,快捷键D  R,具体那一项间距的问题,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设置规则

网友A:
规则里设置下间距就好了 。  暴露QQ号码了

网友:
这个不是敷铜规则的问题么?

网友:
的确存在异常,如果是电气间距设置太小,可是别处的走线并没有包的那么紧;出错的只是这三个孔,被包住了; 象我这个就比较正常

网友:
改一下规则里的敷铜与焊盘间距要大于10米尔,你的设定为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规则里设置下间距就好了 。  暴露QQ号码了

哈哈哈哈,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铺铜的规则设置
pour over same net polygons only,把同一网络的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这都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