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

楼主:
想这种2个输入的门电路若IIH=40uA,是不是A输入端和B输入端都可以输入40uA,还是A输入端和B输入端加起来不能超过40uA

网友:
“是不是A输入端和B输入端都可以输入40uA,还是A输入端和B输入端加起来不能超过40uA”
你应该说明是哪一类型的芯片。这是74FXX系列芯片。其它系列并没有这个参数或者不是这个数值。

你需要将最大允许值和实际应用值区分开。
IIH=40uA,这是实际应用值。每个输入端输入测试条件规定的高电平时,必定产生一定的输入电流,该电流不超过40uA,超过了该芯片为不合格。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本来就有问题,你要做的是保证高电平驱动电流大于40uA(也就是别串太大电阻就能保证这个电流),他具体能吸收多少电流不是由你来控制的,你想多了。一般的参数都是针对一个引脚的

网友:
限流,一般不都是用限流电阻么? 门电路是逻辑作用吧

网友:
这个只是器件的极限参数,实际应用中未必有那么大。该参数的意义在于设计前级驱动时的负载考虑,指的是每条输入回路。

网友:
这是个与非门,其输入和输出指的高或低电平或真假。你的那个IIH=40uA不对。

网友:
Iih应该后边对应一个电压,仔细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