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无法完全熄灭

楼主:
我用的是ar9344芯片的板子,上面有6个LED灯,在Uboot当中用同样的方法,5个灯都可以熄灭,但是有一个灯只是变暗,无法熄灭,请问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呢,LED高电平是熄灭,低电平是点亮

网友A:
输出高电平不够高,要么是IO输出电压不足,要么就是那个LED电源电压比较高,如接到了5V电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高电平不够高,要么是IO输出电压不足,要么就是那个LED电源电压比较高,如接到了5V电压上。

你的意思是硬件方面的问题么,软件方面有没有什么可能性呢?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先用万用表确定一下是不是硬件问题吧,软件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是我并不懂软件。

网友B:
你的6个IO 你看下手册  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6个IO 你看下手册  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总共有23个口,都是在一个地址上移位操作控制输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