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摆

楼主:
本人正在做15年的B组风力摆用的51单片机,对于空心杯的转速和PID控制PWM波占空比融合在一起的这块感觉很迷茫。。。有大神能给点思路吗

网友:
加一个角度传感器,根据反馈回来的信息,多次平均处理,和程序设定值比较大小进行加减。
这种方法如果写不出来,或者说写的不好的话,可以使用最笨的方法----查表。(15年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加了一个6050,姿态角已经可以采集到了,翻滚和俯仰角也通过旋转矩阵加四元数转换得到了,但是无法和占空比联系到一起,查了好几天的资料也都讲的比较笼统

网友A:
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角度的变化怎么在占空比上显示出来,查表的方法我在国赛一等的程序里看到了,感觉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角度的变化怎么在占空比上显示出来,查表的方法我在国赛一等的程序里看到了,感觉好复 ...

角度的变化实时采集,采集到的和之前保存的值比较,锐角,钝角分开处理。大于某个值的时,或者说值变化的话,调节两个风机的占空比,一边加大,一边减小啊,有多复杂?查表的话只是麻烦,不复杂,需要每个角度测得对应的角度值和两边风机的占空比值,到时候根据设定的值查表调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