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点msp430g2553单片机经验

楼主:
TI的Msp430g2553这款单片机,最近在整理学习记录的时候把当时的学习心得重新写下来。学习单片机最早是学习的51系列的,看的也是广为推崇的郭天祥郭老师的《十天学习单片机》,个人觉得单片机学习还是最先攻克51的。学习好51之后,对单片机操作有了基本的认识,再学习其他款单片机自然是能融会贯通。

      TI的430系列主打是低功耗,它的技术文档和Dome程序都非常详细,尤其是技术文档真让人有种膜拜的感觉,在每个模块的时候还有个框图,对理解模块内设置非常有帮助,我当时还特意打印了。当时它的User's Guide还没有中文版,如果实在看不懂,可以借鉴F149系列的(这款有人翻译了中文版本)。

个人觉得在学习g2553这款单片机中,主要注意的点:

(1)注意低功耗的使用,选用不同的模式。

(2)IO的设置,由于IO口比较少,复用的比较严重,当时 一直纠结IO口的REN与OUT,DIR的问题,下面这个表概括详细,总结I/O 口配置时PxDIRx、PxRENx和PxOUTx寄存器的用法

PxDIRx          PxRENx       PxOUTx       I/O 口配置
                 0                0                 x                输入
                 0                1                 0               置低
                 0                1                 1               置高
                 1                x                 x                输出

其他具体的由于当时的笔记找不到,就不能一一说明了。

下面是比较实用的G2553框架程序:

[objc]

  • #include
  •
  • //函数声明
  • void InitSys();
  •
  •
  • int main( void )
  • {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      InitSys(); //初始化
  •
  •      start: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LPM3; //进入低功耗模式n,n:0~4。若不希望进入低功耗模式,屏蔽本句
  •      goto start;
  •
  • }
  •
  • /*****************************************************************************
  • 系统初始化
  • ******************************************************************************/
  • void InitSys()
  • {
  •      unsigned int iq0;
  •
  •      //使用XT2振荡器
  •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      do
  •      {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
  •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对各种模块、中断、外围设备等进行初始化
  •
  •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若不需要打开,可以屏蔽本句
  • }
  •
  • /*****************************************************************************
  • 端口2中断函数
  • ******************************************************************************/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Port2()
  • {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端口应当删除其对于中断源的判断。
  •      if((P2IFG&BIT0) == BIT0)
  •      {
  •            //处理P2IN.0中断
  •            P2IFG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P2IFG&BIT1) ==BIT1)
  •      {
  •            //处理P2IN.1中断
  •            P2IFG &= ~BIT1;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P2IFG&BIT2) ==BIT2)
  •      {
  •            //处理P2IN.2中断
  •            P2IFG &= ~BIT2;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P2IFG&BIT3) ==BIT3)
  •      {
  •            //处理P2IN.3中断
  •            P2IFG &= ~BIT3;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P2IFG&BIT4) ==BIT4)
  •      {
  •            //处理P2IN.4中断
  •            P2IFG &= ~BIT4;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P2IFG&BIT5) ==BIT5)
  •      {
  •            //处理P2IN.5中断
  •            P2IFG &= ~BIT5;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P2IFG&BIT6) ==BIT6)
  •      {
  •            //处理P2IN.6中断
  •            P2IFG &= ~BIT6;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      {
  •            //处理P2IN.7中断
  •            P2IFG &= ~BIT7;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
  • USART1发送中断函数
  • ******************************************************************************/
  • #pragma vector=USART1TX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Usart1Tx()
  •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
  • USART1接收中断函数
  • ******************************************************************************/
  • #pragma vector=USART1RX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Ustra1Rx()
  •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
  • 端口1中断函数
  • 多中断中断源:P1IFG.0~P1IFG7
  • 进入中断后应首先判断中断源,退出中断前应清除中断标志,否则将再次引发中断
  •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Port1()
  • {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端口应当删除其对于中断源的判断。
  •      if((P1IFG&BIT0) == BIT0)
  •      {
  •            //处理P1IN.0中断
  •            P1IFG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P1IFG&BIT1) ==BIT1)
  •      {
  •            //处理P1IN.1中断
  •            P1IFG &= ~BIT1;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P1IFG&BIT2) ==BIT2)
  •      {
  •            //处理P1IN.2中断
  •            P1IFG &= ~BIT2;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P1IFG&BIT3) ==BIT3)
  •      {
  •            //处理P1IN.3中断
  •            P1IFG &= ~BIT3;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P1IFG&BIT4) ==BIT4)
  •      {
  •            //处理P1IN.4中断
  •            P1IFG &= ~BIT4;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P1IFG&BIT5) ==BIT5)
  •      {
  •            //处理P1IN.5中断
  •            P1IFG &= ~BIT5;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P1IFG&BIT6) ==BIT6)
  •      {
  •            //处理P1IN.6中断
  •            P1IFG &= ~BIT6;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      {
  •            //处理P1IN.7中断
  •            P1IFG &= ~BIT7; //清除中断标志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
  • 定时器A中断函数
  • 多中断中断源:CC1~2 TA
  • ******************************************************************************/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A1()
  • {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      switch (__even_in_range(TAIV, 10))
  •      {
  •      case 2:
  •            //捕获/比较1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break;
  •      case 4:
  •            //捕获/比较2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break;
  •      case 10:
  •            //TAIFG定时器溢出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break;
  •      }
  •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
  • 定时器A中断函数
  • 中断源:CC0
  •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
  •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
  • AD转换器中断函数
  • 多中断源:摸拟0~7、VeREF+、VREF-/VeREF-、(AVcc-AVss)/2
  • 没有处理ADC12TOV和ADC12OV中断标志
  • ******************************************************************************/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Adc()
  • {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      if((ADC12IFG&BIT0)==BIT0)
  •      {
  •            //通道0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ADC12IFG&BIT1)==BIT1)
  •      {
  •            //通道1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ADC12IFG&BIT2)==BIT2)
  •      {
  •            //通道2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ADC12IFG&BIT3)==BIT3)
  •      {
  •            //通道3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ADC12IFG&BIT4)==BIT4)
  •      {
  •            //通道4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ADC12IFG&BIT5)==BIT5)
  •      {
  •            //通道5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ADC12IFG&BIT6)==BIT6)
  •      {
  •            //通道6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ADC12IFG&BIT7)==BIT7)
  •      {
  •            //通道7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ADC12IFG&BIT8)==BIT8)
  •      {
  •            //VeREF+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ADC12IFG&BIT9)==BIT9)
  •      {
  •            //VREF-/VeREF-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ADC12IFG&BITA)==BITA)
  •      {
  •            //温度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ADC12IFG&BITB)==BITB)
  •      {
  •            //(AVcc-AVss)/2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
  • USART0发送中断函数
  • ******************************************************************************/
  • #pragma vector=USART0TX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Usart0Tx()
  •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
  • USART0接收中断函数
  • ******************************************************************************/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Usart0Rx()
  •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
  • 看门狗定时器中断函数
  • ******************************************************************************/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
  •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
  • 比较器A中断函数
  • ******************************************************************************/
  • #pragma vector=COMPARATORA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ComparatorA()
  •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
  • 定时器B中断函数
  • 多中断源:CC1~6 TB
  • ******************************************************************************/
  •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B1()
  • {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      switch (__even_in_range(TBIV, 14))
  •      {
  •      case 2:
  •            //捕获/比较1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break;
  •      case 4:
  •            //捕获/比较2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break;
  •      case 6:
  •            //捕获/比较3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break;
  •      case 8:
  •            //捕获/比较4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break;
  •      case 10:
  •            //捕获/比较5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break;
  •      case 12:
  •            //捕获/比较6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break;
  •      case 14:
  •            //TBIFG定时器溢出中断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break;
  •      }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
  • 定时器B中断函数
  • 中断源:CC0
  • ******************************************************************************/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
  •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
  • 不可屏蔽中断函数
  • ******************************************************************************/
  • #pragma vector=NMI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Nmi()
  • {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      if((IFG1&OFIFG)==OFIFG)
  •      {
  •            //振荡器失效
  •            IFG1 &= ~OFIFG;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IFG1&NMIIFG)==NMIIFG)
  •      {
  •            //RST/NMI不可屏蔽中断
  •            IFG1 &= ~NMIIFG;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else //if((FCTL3&ACCVIFG)==ACCVIFG)
  •      {
  •            //存储器非法访问
  •            FCTL3 &= ~ACCVIFG;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
  • 基本定时器中断函数
  • ******************************************************************************/
  • #pragma vector=BASICTIMER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BasTimer()
  •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时延函数(注意选择时钟)

[objc] view plain copy

  • //1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1us(void) {
  •         asm("nop");
  • }
  • //N 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
  •         unsigned int i;
  •         for (i = 0; i < n; i++)
  •                 delay_1us();
  • }
  • //1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1ms(void) {
  •         unsigned int i;
  •         for (i = 0; i < 1140; i++)
  •                 ;
  • }
  • //N 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         unsigned int i = 0;
  •         for (i = 0; i < n; i++)
  •                 delay_1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