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眼中的Mac、Windows和Linux是这样的吗?

楼主:
找到这两幅图感觉很贴切你眼中的Mac、Windows和Linux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其实mac也是个驾驶舱,只是大部分人只要走到门口就够了,不用坐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mac也是个驾驶舱,只是大部分人只要走到门口就够了,不用坐进去

Linux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属

网友:
这种比较有歧视,显然,linux的图应该改成四驱拖拉机,可以载客,可以拉货,外观破懒,马力大,能上山能下田,或者全改成战舰,mac显然是DDG1000,windows更像中052D,至于显然就是俄国的。至于用飞机表示,MAC更像是F-22科技感好,windows像是F15实用性强,linux,更像是TU-95,啥都能怼上去

网友:
还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