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类的设备有何推荐?

楼主:
其实我是要倒腾一个 0到300°C 左右的 DIY
本来好好的,在用我的fluke17b的温度档在测量,作为一个比较弱鸡的比对源。

但前几天不知它怎么回事,突然傻了,那几天的室温怎么都有个 20多30度,它愣是给我显示2.几或者3.几度,我怎么看怎么不对,它之前好好的呀。
等了几分钟,等了小半天,换了个电池,还是一个德行。

看了半天说明书,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还是没戏。

就想着,也罢,还是买个单独测量温度的东西吧。

但是上了网,也不知道买啥,首先是着急地在淘宝上买了个特别山寨的 K型热电偶,刚到了,从外形就山寨到没朋友。我看了看今天天气预报22到24,这其实比较符合我人肉体温计的感觉。
可是我那破玩意,一直显示的是 29 30,我在楼下转悠了半天猜到26 27 28之间。
我内心想了很久,就这个阴冷阴冷的天,打死都不可能27度啊。
所以必然不靠谱,即使减掉个它声称的1.75度误差,大概去到25度的样子,其实赶脚也不像,在这一刻,我第一次相信了天气预报。

总之这玩意是不靠谱了,我顺手把它扔了。

回来决定找点牌子货看看。

看了一下,看到很多介绍红外的,其实我倒也不是非要用红外,只是希望找个性价比高的就行。

以红外而言,当然知道国外的雷泰好,问题是,太贵,将近300块呢,最后我买了个 UT300S,86,这价格还真挺良心。
但说实话,心里没底。

以上blablabla就是所有需求背景,大家伙给个介绍吧。
PS:我之所以发帖问这个,是因为我上网搜索,发现网上关于 这类东西的测评特别少,连拆机之类的贴都特别少,不知咋回事。难道很少有人需要测温?

网友A:
“其实我是要倒腾一个 0到300°C 左右的 DIY”
楼主的意思,是要找一个标准温度计来校准你的DIY?

网友B:
我有块国产数字表,带测温功能的,使用简易热电偶测温线做温度传感器,精度还行,我用来给台式回流焊炉测温。原配热电偶测温线坏了以后,我随便在配套市场买了两根,都是山寨货,用着也没问题。
一个简单的判断测温是否准确的方法是用塑胶模裹住测温线金属暴露部分,然后夹在腋下测体温,应该能得出36-37摄氏度的读数,那就说明还行。如果是密封的热电偶,还可以用沸水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国产数字表,带测温功能的,使用简易热电偶测温线做温度传感器,精度还行,我用来给台式回流焊炉测温 ...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是要倒腾一个 0到300°C 左右的 DIY”
楼主的意思,是要找一个标准温度计来校准你的DIY?

是啊~~
只是说校准有点那啥,其实只是验证,没到校准这个水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啊~~
只是说校准有点那啥,其实只是验证,没到校准这个水准

如果是验证,那就不必0到300°C 左右这个温度范围吧?
买一根普通水银温度计是否可行?这个便宜,当然,用起来比较麻烦。
作为0到300°C 量值传递,有一等标准水银温度计和二等标准水银温度计,不过那个东西很贵,用起来更麻烦(一等标准水银温度计由九支温度计组成,每支只在比较小的一个温度范围内保证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验证,那就不必0到300°C 左右这个温度范围吧?
买一根普通水银温度计是否可行?这个便宜,当然, ...

哇.......
额,这不主要考虑希望验证整个工作范围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哇.......
额,这不主要考虑希望验证整个工作范围么.....

要验证整个工作范围,那只有买一套二等标准水银温度计了。其温度范围倒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0~300摄氏度。

网友:
安捷伦数据采集设备中就有温度采集功能,精度杠杠的

网友D:
我一般都用电容表来测量的? 只不过我测量的温度一般都没有那么精确,有个大概就可以了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验证整个工作范围,那只有买一套二等标准水银温度计了。其温度范围倒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0~300摄氏度。

额,那东西大概多少钱?
淘宝上看了看,貌似一根要将近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验证整个工作范围,那只有买一套二等标准水银温度计了。其温度范围倒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0~300摄氏度。

对了,叔,问个问题。
这种水银温度计,如果不放在液体里,就在空气里或者测量固体表面,靠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用电容表来测量的? 只不过我测量的温度一般都没有那么精确,有个大概就可以了

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验证,那就不必0到300°C 左右这个温度范围吧?
买一根普通水银温度计是否可行?这个便宜,当然, ...

不过话说我昨天买的那个优利德到了,感觉还挺准的,对比着天气预报和在冰箱里倒腾了一下冰水混合物,确实还行,1°左右,能当个参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额,那东西大概多少钱?
淘宝上看了看,貌似一根要将近100

作为量值传递用的标准具,价格贵是必然的。贵就贵在精度上。一等标准水银温度计更贵。
我们平常用的电阻,不到一分钱,大功率的可能几角到几元。标准电阻,可能要几万甚至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叔,问个问题。
这种水银温度计,如果不放在液体里,就在空气里或者测量固体表面,靠谱么

放在空气里,空气温度若有变化,需要经过较长时间读数才能够稳定。因为空气的导热系数和比热都比较小。
测量固体表面温度,如果固体表面温度高于周围环境温度或者低于周围环境温度,必须将温度计与周围环境隔离,这可以用一小片绝热物质如泡沫塑料、棉花、石棉等等盖住测温部分。
以上所述,对任何温度测量元件都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话说我昨天买的那个优利德到了,感觉还挺准的,对比着天气预报和在冰箱里倒腾了一下冰水混合物,确实 ...

如果你认为万用表可以用,当然这个便宜,而且便宜得很多。但万用表测温度,精度不能保证。

网友:
打错了,万用表。。。。。。。。。。。。。。。。。。。。。。。。。。。。。。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量值传递用的标准具,价格贵是必然的。贵就贵在精度上。一等标准水银温度计更贵。
我们平常用的电阻 ...

哦......好吧

网友:
这么大范围的精度基本很难做到。DS18B20在一定范围内能做到正负0.5的精度。它的测温范围是-55度到+125度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