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杰DAVICOM网络芯片型号简介

楼主:
一.DAVICOM以太网络网卡系列芯片

(一)DM9008AEP——10Mbps以太网络控制器芯片,符合IEEE802.3 ,MAC控制,10Base-T收发器,支持100M光纤接口, 48pin LQFP封装,3.3V-5V兼容,
应用:VoIP客户端设备(ATA,IP电话,可视电话)IP机顶盒,工控机,网络收音机等

(二) 10/100Mbps高速以太网络控制器芯片
●DM9010EP- 32bit,集成10/100Mbps收发器,支持MII/RMII接口, 3.3V-5V兼容,100pin LQFP封装;
●DM9000AEP- 16bit,集成10/100Mbps收发器,支持MII/RMII接口, 3.3V-5V兼容, 48pin LQFP封装,0.25μm工艺;
●DM9000CEP-16bit,集成10/100Mbps收发器,支持100M光纤接口,0.18μm工艺, 3.3V-5V兼容,48pin LQFP封装;
●DM9000CIEP-工业级芯片(环境温度-40--85℃)其他与DM9000CEP相同
应用:VoIP客户端设备(ATA,IP电话,可视电话)IP机顶盒,工控机,网络收音机等

(三)DM9102H-  PCI接口快速以太网络控制器芯片,集成快速以太网络MAC,物理层收发器,支持外部phy和MII,128pin LQFP封装,1.8V/3.3V-5V兼容
应用:VoIP客户端设备(ATA,IP电话,可视电话)IP机顶盒,网络电视,IPCAM POS机 工控机,录像机 电信 网络收音机等

(四)USB接口系列快速以太网络控制器芯片
●DM9620AEP- USB(2.0)接口,内置10/100Mbps收发器, 2.5V/3.3V至5V兼容, CMOS 0.18μm,64pinLQFP;LQFP封装
●DM9621ANP- USB(2.0)接口,内置10/100Mbps收发器,单电源3.3V, CMOS 0.18μm,64pinLQFP;
QFN封装
应用:嵌入式系统的DMA,IP机顶盒,读卡器,POS机,录像机,网络电视,网络打印机.USB加密狗的NAS:PMP,MID,ΜMPC,数码相框,上网本,超薄笔记本电脑,游戏机,便携设备 智能电表等
(五) 10M/100M高速SWITCH和以太网络控制器集成芯片
DM9006EP-16bit双端交换机和接口控制器集成芯片,集成双端口phy 0.18μm工艺,1.8V/3.3V-5V兼容 64PIN LQFP.

(六)SPI接口快速以太网络控制器芯片
●    DM9051EP
SPI 界面 10/100M 自适应快速乙太网络芯片
QFN 32 管脚封装,使用 SPI MODE 0 / 3 接口,并且支持 3.3V 5V I/O 模式,合适于各类的
MCU。使用在数据量不大的设备上,如POS,数据记录仪等。

-------------------------------------------------------------------------------------------------------------------------------------------------------------------------------------------------------------------------------------------------------------------------------------我是分隔线---------------------------------------------------------------------------------------------------------------------------------------------------------------------------------------------------------------------------------------------------------------------------------------------------

二. 10/100Mbps高速以太网络实体层收发器芯片(PHY)
●DM9161EP- 10/100Mbps高速以太网物理层收发器芯片, 3.3V-5V兼容,0.35μm工艺,48pin LQFP;
●DM9161AEP-高速以太网络实体层收发器芯片, 3.3V-5V兼容,0.25μm工艺.48-pinLQFP
●DM9161BEP-高速以太网络实体层收发器芯片, 3.3V-5V兼容,0.25μm工艺.48-pinLQFP
●DM9161CEP-高速以太网络实体层收发器芯片, 3.3V-5V兼容,0.18μm工艺.48-pinLQFP
●DM9162EP-高速以太网络实体层收发器芯片, 3.3V-5V兼容,0.18μm工艺.48-pinLQFP(1X1cm);
●DM9162IEP-工业级芯片(环境温度-40--85℃)
应用:网络摄像机网络录像机VoIP客户端设备(ATA,IP电话,可视电话)IP机顶盒路由器 IP互联网收音机
●    DM9163EP-一款针对电力抄表系统的特别要求而设计的工业级芯片(环境温度-40--85℃),,抗静电8KV以上,3.3V-5V兼容, 48-pinLQFP.
-------------------------------------------------------------------------------------------------------------------------------------------------------------------------------------------------------------------------------------------------------------------------------------我是分隔线---------------------------------------------------------------------------------------------------------------------------------------------------------------------------------------------------------------------------------------------------------------------------------------------------

三. 10/100Mbps高速以太网络实体层光纤转换器芯片
●DM9332- 一个 MII / RMII 接口,两个高速PHY,3.3V-5V兼容. 64pinLQFP封装;
应用:光纤转换器,光纤收发器,光纤IP CAM ,8Port光纤交换机,光纤IP机顶盒等
-------------------------------------------------------------------------------------------------------------------------------------------------------------------------------------------------------------------------------------------------------------------------------------我是分隔线---------------------------------------------------------------------------------------------------------------------------------------------------------------------------------------------------------------------------------------------------------------------------------------------------

四. 10/100Mbps高速以太网交换机芯片
●DM8203EP-两个10M/100Mbps PHY,一个MII/RMII接口,以太网交换机芯片,1.8V/3.3V-5V兼容.64pinLQFP封装;
应用:IPTV,VoIP CPE(ATA,IP电话,可视电话),IP机顶盒,工控机,POS机,网络收音机等
●DM8606CEP- 五个10M/100Mbps phy或500Mbps光纤phy,以太网交换机芯片,1.8V/3.3V-5V兼容,128pinQFP封装
应用: SOHO的5端口交换机  5端口交换机+路由器与MII的CPU接口等
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全面代理台湾DAVICOM联杰国际,MAGCOM磁威相关的全线产品。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uke_ha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韩生
深圳市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
手机:18219209202
QQ:1048095151
邮箱: Luke_han@axwdragon.com

网友:
DM9000A簡介
    主要特點
    DM9000A實現以太網媒體介質訪問層(MAC)和物理層(PHY)的功能,包括MAC數據幀的組裝/拆分與收發、地址識别、CRC編碼/校驗、MLT-3編碼器、接收噪聲抑制、輸出脈沖成形、超時重傳、鏈路完整性測試、信号極性檢測與糾正等。
    工作原理
    DM9000A可以和微處理器以8位或16位的總線方式連接,并可根據需要以單工或全雙工等模式運行。在系統上電時,處理器通過總線配置DM9000A内的網絡控制寄存器(NCR)、中斷寄存器(ISR)等,以完成DM9000A的初始化。随後,DM9000A進人數據收發等待狀态。
    當處理器要向以太網發送數據幀時,先将數據打包成UDP或IP數據包,并通過8位或16位總線逐字節發送到DM9000A的數據發送緩存中,然後将數據長度等信息填充到DM9000A的相應寄存器内,随後發送使能命令,DM9000A将緩存的數據和數據幀信息進行MAC組幀,并發送出去。
    當DM9000A接收到外部網絡送來的以太網數據時,首先檢測數據幀的合法性,如果幀頭标志有誤或存在CRC校驗錯誤,則将該幀數據丢棄,否則将數據幀緩存到内部RAM,并通過中斷标志位通知處理器,處理器收到中斷後将DM9000A接收RAM的數據讀出進行處理。
    DM9000A自動檢測網絡連接情況,根據網速設定内部的數據收發速率是10Mbps或100Mbps。同時,DM9000A還能根據RJ45接口是采用對等還是交叉連接方式而改變數據收發引腳的方向,因此,無論外部網線采用對等還是交叉方式,系統均能正常通信。

网友:
网络芯片大体分为几种
1.以太网络控制器芯片(localbus接口,pci接口,spi接口,U S B接口)
2.以太网络实体层收发器芯片(PHY)
3.以太网络实体层光纤转换器芯片
4.以太网交换机芯片

网友:
SPI接口以太网络控制器芯片DM9051。主要使用领域pos机,物联网方案等。。

网友:
DM9051NP SPI接口网卡芯片是为方便MCU单片机系统增加以太网通信而开发出的解决方案。DM9051NP芯片是带有行业标准串列外设接口(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SPI)的独立以太网控制器。DM9051NP符合IEEE 802.3 规范,它还支持以DMA 模式來传输,以实现资料传送快速。DM9051NP通过1个中断引脚和SPI接口來进行与主控制器/MCU单片机的通信,资料传输规格为10/100 M。
我使用过这款芯片,有demo程序,可以直接移植,方便开发(基于芯唐M451,ST32F103,MTK等平台)。

网友:
DM9051是SPI接口的以太网芯片,如果您使用STM32F103系列不带MAC的,则建议使用此颗;如您使用的STM32F107系列,自带以太网MAC,外面则需要挂一个PHY芯片连接RJ45网口。
phy的话目前成熟有DM9161A,DM9161C,DM9162.DM9163等,民用工业都有

网友:
DM9163是一个物理层的单芯片工业温度标准的,以及低功耗收发器对于100BASE -TX和10BASE-T操作。在传输方面,它提供了一个直接的接口,无论是非屏蔽双绞线5类电缆( UTP5 )以100BASE -TX快速以太网方式或UTP5 / UTP3电缆10BASE -T以太网方式都可以适用。DM9163通过可变电压的 MII 或 RMII 标准数字接口连接到 MAC 层,支持 HP Auto-MDIX†。是目前常见的一款物理层收发器,由于全球的MCU集成度不断提高,由早先的MAC+PHY+MII的衍生到现在的PHY,在以太网部分的成本,逐渐降低。
    产品特点

1.7X7 48pin LQFP封装
2.制作工艺:0.18um,IO供电电压兼容3.3V和5.0V
3.支持MII、GPSI和RMII连接方式(推荐使用MII)
4.支持双绞线自适应(AUTO-mix)
5.支持TCP/IP硬加速
6.25/50MHz 输出时钟,温度支持-40°到85°
7.ESD达业界最高8KV
8.与全球95%的厂家的MCU完全兼容,是ATMEL推荐使用的单口PHY

以太网接口芯片在电力抄表终端的应用 由于 2011 年以后国网要求 IC 载波模块统一为 3.3V 供电。 非接触静电测试达到 8KV 以上, 工温在-40℃~+85℃, 根据以上要求,最近我们推出 DM9163EP,与过去的 DM9161 完全兼 容,Pin-Pin 更换。
应用领域
主要适用于视频监控、以太网电力抄表终端以及工业控制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