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ensor tile 的传感器怎么校准

楼主:
 小弟菜鸟一枚, 请教各位大神,如果我做的产品要生产,需要校准 g sensor 陀螺仪 和磁力计需要怎么校准?
g sensor一般不用校准,

陀螺仪是了?
磁力计了?

ST有提供PC工具做校准吗?

网友:
这个不懂帮顶,好像Sensortile里面是通过APP校准的,没有细看相关内容!

网友:
不懂,帮找大侠@jiezh @melau @ly_sz @jmsht33

网友:
是原厂的精度达不到要求吗?你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我觉得力学传感器校准应该有配套的设备
输出实际加速度或角速度后读取传感器数据,然后将数据写入传感器的offset寄存器或者在MCU上记录
磁传感器一搬使用8字校准这个我想应该是为了排除外界磁场的干扰吧实际校准应该比这个复杂

网友:
校准可以理解成去掉offset,就像游标卡尺归0一样,任何测试的前提条件是需要一个零点。这样可以理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