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晶振时需要提供哪些参数

楼主:
     我们要先了解它的工作频率和调整频差在规定条件下,基准温度(25±2℃)时工作频率相对于标称频率所允许的偏差,对于一个高可靠性的系统设计,石英晶振的选择非常重要,尤其设计带有睡眠唤醒的系统。如果选得不正确容易造成晶振起振很慢或根本不起振,也许是提供电电压给石英晶体的激劢功率减少,这一现象在上电复位时并不特别明显,因为上电时电路有足够的扰动,很容易建立振荡。在睡眠唤醒时,电路的扰动要比上电时小得多起振也就变得有点困难。在振荡回路中,石英晶体既不能过激励也不能欠激励。晶体的选择至少必须考虑:标称频率,谐振频点,负载电容,激励功率,温度特性,长期稳定性。
2:你的晶振被过分驱了吗?
电阻RS常用来防止晶振被过分驱动。过分驱动晶振会渐渐损耗减少晶振的接触电镀,这将引起频率的上升。可用一台示波器检测OSC输出脚,如果检测一非常清晰的正弦波,且正弦波的上限值和下限值都符合时钟输入需要,则晶振未被过分驱动;相反,如果正弦波形的波峰,波谷两端被削平,而使波形成为方形,则石英晶振被过分驱动。这时就需要用电阻RS来防止石英晶振被过分驱动。判断电阻RS值大小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串联一个5k或10k的微调电阻,从0开始慢慢调高,一直到正弦波不再被削平为止。通过此办法就可以找到最接近的电阻RS值。
3:如何选择电容C1,C2?
(1):因为每一种石英晶振都有各自的特性,所以最好按制造厂商所提供的数值选择外部元器件。
(2):在许可范围内,C1,C2值越低越好。C值偏大虽有利于振荡器的稳定,但将会增加起振时间。
(3):应使C2值大于C1值,这样可使上电时,加快晶振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