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IO面面观

楼主:
P1~P6每组有8个I/O 口,P3、P4、P5、P6具有I/O及其它片内外设功能,每组具有4个寄存器。P1、P2除具有上述功能外还具有中断能力,每组具有7个寄存器。
相互独立的八位分别定义了Px7~Px0,8个引脚的输入输出方向。
这里,0x0F为16进制表示,对应的二进制为0000 1111,即将P1DIR(寄存器)的高4位置0,低4位置1,也就是将P1.7P1.6P1.5P1.4(P1的高4)设置为输入模式;将P1.3P1.2P1.1P1.0(P1的低4)设置为输出模式。
每一位对应一个输入端口,如:第2位对应Px.2,记录着对应位输入的数据,0还是1。输入寄存器是只读寄存器,用户不能对它写入,只能从中读数据。
将P1输入的数据赋给a,也可以读取其中的一位或若干位。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P1IN得最低位为1,即P1.0输入的是1,就将b赋给a;其中’&’意思是按位求与运算,即将P1IN中的8位数据和0x01按位求与运算。
该寄存器为I/O端口的输出缓冲寄存器,每一位对应一个输出端口,如:第2位对应Px.2。用户向对应位写入数据,则对应的端口就会输出对应的数据。
将P1OUT的最低位置1,其它位置0,即P1.7、P1.6、P1.5、P1.4、P1.3、P1.2、P1.1输出0, P1.0输出1;
通过查阅MSP430单片机的头文件我们可以知道BIT0就是0x01,说以这句话和上一句是等价的,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使程序更易懂,更简洁。
中断标志PxIFG.0~ PxIFG.7共用一个中断向量,属于多源中断。当对应的I/O口有上升沿或下降沿出现时,对应的标志位会置位,如果中断允许而且系统总中断允许,则产生中断,并执行中断处理程序。
注意:1. PxIFG.0~ PxIFG.7被置位后,不会自动复位。必须用软件判定哪一个I/O有中断事件产生,并将相应的标志位复位。
2.外部中断事件的事件必须保持不低于1.5倍的MCLK 时间,以保证中断请求被接受,且使相应的中断标志置位。
只有跳变才能引起中断请求,而静电平不能。
单片机内还有丰富的外围模块,这些模块通常也需要和外界进行通信,但是单片机的引脚有限,故采用P1和P2引脚复用的方法来实现。
(1)端口P3、P4、P5、P6除没有中断能力外,其余功能和P1、P2相同,包括输入输出功能和外围模块功能。
(2)由于端口P3、P4、P5、P6没有中断能力,所以它们没有和中断相关的寄存器,每组端口有4个寄存器分别为PxREN 上下拉使能寄存器,PxDIR 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PxIN 输入寄存器,PxOUT输入寄存器,PxSEL功能选择寄存器。
用来实现与液晶的直接接口,只有MSP430F4XX系列的单片机才有。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止看门狗,WDTPW是看门狗写口令,WDTHOLD是看门狗停止位。
//在PUC全部复位后。作为输入时,只能读;作为输出时,可读可写。
P1IES |= 0xf0; // P1.4、5、6 IO口边沿中断触发模式,下边沿有效(0上升沿有效,1下降沿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