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方向盘

楼主:
    请问有没有用过电动方向盘的(通过电信号可以控制车子方向调整),求推荐。

网友:
你说的是汽车转向辅助呢?还是自动驾驶那种?或遥控车舵机那种?

网友:
这个想像力的满了围太大!没法说!

网友:
问题太笼统,没法回答。

网友:
lz 的意思 x-by-wire 技术吧,用 flexray, ASIL D, 成本高啊,一般Benz 或者 BMW概念车里会用

网友:
电动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