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整流滤波放大电路

楼主:
做了一个基于MSP430F149的简易数控稳压直流电源,输出电压只能0~4.95v,设计要求是达到0~9.9v,但是网上找到的不太能实现设计要求,有大师可以给我提供一个整流滤波放大电路吗?

网友:
“做了一个基于MSP430F149的简易数控稳压直流电源,输出电压只能0~4.95v,设计要求是达到0~9.9v”

把你做的这个数控稳压直流电源电原理图先贴出来,各元器件型号数值标注清楚。

网友A:
原理是利用MSP430F149单片机的TIMEER_APWM调制来改变输出电压的幅度,通过4*4的矩阵键盘控制输出电压的值,输出的电压值可以在七段数码管上显示出来。再配置相应的集成运放电路来达到电压由09.9V的变化。
现在通过软件可以实现0~4.95v,与目标差了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利用MSP430F149单片机的TIMEER_A的PWM调制来改变输出电压的幅度,通过4*4的矩阵键盘控制输出电压的值 ...

“再配置相应的集成运放电路来达到电压由0—9.9V的变化”
现在你已经实现了0~4.95V,从0~4.95V到0~9.9V需要靠你的“集成运放”来实现。

网友A:
这个我也知道,我的老师说让我用DA转换加运放电路,但是这个单片机不是自带DA转换模块的吗,我觉得我只需要讲这个输出电压放大2倍就差不多了,但是我找了个加上去没有用,我就是想来求助一下,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2倍放大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知道,我的老师说让我用DA转换加运放电路,但是这个单片机不是自带DA转换模块的吗,我觉得我只需要 ...

"我找了个加上去没有用,我就是想来求助一下,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2倍放大电路图?"

你最好把“我找了个加上去没有用,我就是想来求助一下”那图贴出来,或者把“找了个加上去没有用”的图贴出来。
“具体的2倍放大电路图”当然有,很多。问题是我贴出一幅“具体的2倍放大电路图”很可能你还是“加上去没有用”,或者放大不是二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