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名称后缀是什么意思

楼主:
例如,元器件BAS21                  BAS21,235
                  BAS21,215
datasheet都是BAS21.。。。那215,235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

网友:
看器件手册,注意参数表和最后面的内容。通常后缀分两种情况,一是某些指标加强,二是不同的封装形式。

网友A:
还有可能是生产日期批次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是生产日期批次之类的。

生产日期就不是尾缀了,而是单独标注,要么跟型号有间隔,要么另起一行。封装厂代码也是如此。
完整的标准应该包括型号+尾缀、生产日期、封装厂代码和批次代码。有的封装厂代码和批次代码是合一的,前面是封装厂代码,后面是批次代码。这个在器件手册里也有说明,但不是所有厂家都会在手册里说明。

网友:
元器件名称后缀?
那种器件
如果是命名方式,手册应该有说明

网友:
功率,或电流

网友:
这个你要找datasheet,一般来说对这里的命名,datasheet里面都会有命名规则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