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电路被烧毁,电阻都烧黑啦

楼主:
驱动电路如图,但是为什么一接上之后主电路就烧毁了。

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

主电路

主电路

网友:
先把你的电路图画准确,画完整,尺寸要合适,说明是哪里烧了。你目前给出的图,上下图看不出怎么连接的,标注也乱来。记住,想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先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一接上之后主电路就烧毁了”
第二幅图名称是“主电路”。第二幅图和第一幅图看不出任何联系。

另外,第二幅图中标注“VAC 220V”,却又标注了正负符号。这是要干什么?

网友:
所谓的主电路,一堆MOS管,,
1驱动电路的3102是什么
哪个电烧黑了
看着晕

网友:
电路绝对有连接错误!初级阶段实验之前最好用Proteus VSM仿真一下。

网友:
仿真的必要性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