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逆变电路为什么要用驱动电路而不用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为什么信号源输出的PWM信号在驱动全桥逆变电路(比如说MOS的型号为IRF540)的栅极控制端(如图所示S1,S2,S3,S4)时需要接驱动芯片(比如说IR2110),而不是直接加个电平转换芯片?将PWM信号的TTL电平转换成CMOS电平?

网友A:
须知图中S1和S2两信号电平(暂且使用你所用的这个名称)是对上面两管的源极来说的,不是对电源负端(图中的地)来说的。无论你使用什么“电平转换电路”,其输出都是对图中的地来说的,所以对上面两管不能使用。

网友B:
驱动, 故名思义, 就是要有一定的力量, 远不止电平转换那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 故名思义, 就是要有一定的力量, 远不止电平转换那么简单.

但是看了芯片手册,IRF540的栅极电平Vgs(th)最大也就4V。看了一些文献,都没有讲为什么要用到IR2110,都是提到使用专用驱动MOS的集成电路IR2110.求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须知图中S1和S2两信号电平(暂且使用你所用的这个名称)是对上面两管的源极来说的,不是对电源负端(图中的地) ...

大致示意图是这样的。意思是说,驱动MOS管的电平是Vg-V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看了芯片手册,IRF540的栅极电平Vgs(th)最大也就4V。看了一些文献,都没有讲为什么要用到IR2110,都 ...

Vth对应的ID一般只有250uA, 能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须知图中S1和S2两信号电平(暂且使用你所用的这个名称)是对上面两管的源极来说的,不是对电源负端(图中的地) ...

这种情况呢?如图,只控制一个MOS管的开通关断。假设那个“驱动控制”部分改成一个信号源,其输出为5V的方波信号。这样可以达到控制MOS管的开通关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h对应的ID一般只有250uA, 能干啥?

这种情况呢?如图,只控制一个MOS管的开通关断。假设那个“驱动控制”部分改成一个信号源,其输出为5V的方波信号。这样可以达到控制MOS管的开通关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致示意图是这样的。意思是说,驱动MOS管的电平是Vg-Vs吗?

没图就没办法说清楚。
全桥或者半桥,总是上管和下管交替导通的。拿左边两管来说,上管导通下管关断时A点电位接近于电源电压,上管关断下管导通时A点电位接近于零。那么上管导通时S1电位就要比电源正端电位还高几伏特,这是所谓电平转换电路做不到的。如果S1和电源正端电位相等,那么左上管就不能充份导通。S1一定要比电源正端还高几伏特,左上管次能够充份导通。
你的电源电压不过是12V,有些开关电源,电源电压是300V甚至更高。这种情况,S1一定要以A点为基准,如果在左下管导通时给左上管施加比300V还高几伏的电压,该管门极与源极之间必定被击穿(门极与源极之间耐压一般20V,某些厂家可以做到30V),因为此时A点电位接近于零。
倒也不一定非用IR2110之类的光耦芯片,早期的高压开关电源往往用变压器驱动,驱动全桥的变压器一定有四个独立的彼此绝缘的次级(半桥则是两个)。驱动左上管的变压器次级必定一端接A点,一端接左上管门极,变压器次级电压就是左上管门极对源极的电压,与电源电压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呢?如图,只控制一个MOS管的开通关断。假设那个“驱动控制”部分改成一个信号源,其输出为5V的 ...

这种情况当然可以控制MOS管。注意:“驱动控制”和Q1有公共点,即地线。全桥或者半桥的上管可没有。

网友:
你的问题是:还没有搞清楚“电压”一定是对两点来说的,是两点之间的电势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但是看了芯片手册,IRF540的栅极电平Vgs(th)最大也就4V。看了一些文献,都没有讲为什么要用到IR2110,都 ...

门极对源极电压为Vth时,MOS管可没有导通,还差得远。注意6楼PowerAnts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门极对源极电压为Vth时,MOS管可没有导通,还差得远。注意6楼PowerAnts的回复。

那IRF540手册上面的参数Vgs(th)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就没办法说清楚。
全桥或者半桥,总是上管和下管交替导通的。拿左边两管来说,上管导通下管关断时 ...

看懂了,谢谢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图就没办法说清楚。
全桥或者半桥,总是上管和下管交替导通的。拿左边两管来说,上管导通下管关断时 ...

就是说上图中,S1信号的电平(对地电平)不能超过20V+A点的电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OS管(作为开关管)的时候栅极的输入波形一定要是方波吗?正弦波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IRF540手册上面的参数Vgs(th)的意义是什么呢?

那IRF540手册上面的参数Vgs(th)的意义是什么呢?

前一个测试条件的意思是漏极与门极联接左一起,后一个测试条件是漏极电流达到250uA。
漏极电流达到250uA时的门极对源极的电压,就是Vth。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上图中,S1信号的电平(对地电平)不能超过20V+A点的电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OS管(作为开关管)的时 ...

“MOS管(作为开关管)的时候栅极的输入波形一定要是方波吗?正弦波可以吗?”
可以不是方波,但开关工作时上升沿和下降沿通常要求够陡峭,至于方波的顶部,有些波动或者有些倾斜,只要足够使MOS管充份导通,这些波动或者倾斜倒是没有关系。
正弦波万万不可,因正弦波过零时上升下降都不够陡峭。若是正弦波幅度够大,过零时上升下降够陡峭,其峰值早已将MOS管门极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呢?如图,只控制一个MOS管的开通关断。假设那个“驱动控制”部分改成一个信号源,其输出为5V的 ...

你先看懂datasheet里的这个图, 5V的VGS, ID=10A的话, VDS大约是1.6V, 瞬时功豪大约16W

网友:
另外, 需要注意的是, Rds是ID和结温的函数, 不是常量

网友B:
瞬时电流比较大的话, 至少要7V, 保险起见, 至少用9V, 因为输出特性图没标温度, 默认是25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IRF540手册上面的参数Vgs(th)的意义是什么呢?

前一个测试条件的意思是漏极与门极联接左一起,后一 ...

意思是说MOS管开通时,Vgs的最小值为Vgs(th)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懂datasheet里的这个图, 5V的VGS, ID=10A的话, VDS大约是1.6V, 瞬时功豪大约16W

有点不明白,MOS管的功率达到了16W,有可能会被烧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说MOS管开通时,Vgs的最小值为Vgs(th)吗?

“意思是说MOS管开通时,Vgs的最小值为Vgs(th)吗?”
意思是说,MOS管漏极电流达到250uA时的门极电压,测量出来这个门极电压,就叫做Vgs(th)。此测量出来的电压值若是小于2V,为不合格,若是大于4V,也是不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明白,MOS管的功率达到了16W,有可能会被烧坏?

瞬时功耗会不会烧管子, 要看瞬时热阻. 与持续功耗要看结到环境的热阻相对应. 瞬态热阻实际上衡量的是沟道的热容积所决定的瞬态温升, 跟散热器无关, datasheet里有图表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说MOS管开通时,Vgs的最小值为Vgs(th)吗?”
意思是说,MOS管漏极电流达到250uA时的门极电压, ...

所以这个就是用来判断MOS管是好是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明白,MOS管的功率达到了16W,有可能会被烧坏?

对IRF540这种封装的管子来说,如果未加散热器,功耗达到16W且持续时间达到十多秒以上,估计就要烧坏。
PowerAnts的意思,是驱动电压达到9V以上,功耗就可以下降一半或者更多。减少发热是任何一位工程师都需要考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瞬时电流比较大的话, 至少要7V, 保险起见, 至少用9V, 因为输出特性图没标温度, 默认是25度的

ID比较大的时候,VGS只要要7V甚至9V,才能使得MOS管的瞬时功耗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IRF540这种封装的管子来说,如果未加散热器,功耗达到16W且持续时间达到十多秒以上,估计就要烧坏。
P ...

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这个就是用来判断MOS管是好是坏?

不能从一项参数判断MOS是好是坏。判断MOS好坏还有很多其它参数都需要满足,其中有任何一项不满足MOS就是不合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D比较大的时候,VGS只要要7V甚至9V,才能使得MOS管的瞬时功耗小?

VGS只要要7V甚至9V,才能使得MOS管的瞬时功耗小?
不是“只要”,是必须达到9V以上。

注意厂家给出的测试条件,是1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S只要要7V甚至9V,才能使得MOS管的瞬时功耗小?
不是“只要”,是必须达到9V以上。

注意厂家给出的 ...

想请教一下有关如何看手册的方面的东西,“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一般对我们使用者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吧?

网友D:
1. MOSFET是电压驱动型,门极有个高于Vgs(th)的电平就可以开通。

网友:
电气特性之于器件,好比口味之于食物,都非常有意义

网友D:
Vgs(th)是G极相对于S极的门槛电压。楼主问,为什么不能用一个电平代替,其实是没有弄清楚门极这个电压的建立过程,这需要看一下MOSFET的模型。MOSFET并不是理想的,它的各个极之间是有电容的,驱动电路需要给这个电容充电:最终充到多少电压,会影响Rdson(导通时D S之间的一个等效电阻) 导通过程中主电路电流都流过这个电阻,电阻越大,损耗就越大,这个叫通态损耗;驱动电路将G极从0推到最终电平的,需要一定时间(相当于给GS之间的电容充电),驱动电流越大,这个时间越短。为什么要说这个时间,因为这段时间MOSFET的DS极间的电压由最大变成了最小,这个过程如果流过电流,就会产生损耗,这个叫暂态损耗。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电平,你可以结合我上面的描述自己思考一下,看看能不能有点眉目。

网友D:
还需要指出一点:损耗既是热。MOSFET本质还是半导体,半导体有结温这个问题,如果MOSFET的温度超过结温,就会坏掉,虽然不一定坏,但超过结温就不在厂家标的适用范围了。MOSFET坏,往往还有另一个原因,DS极的电压超过了标称电压击穿。

网友:
楼主没弄懂主体电路-全桥逆变工作原理,你跟他讨论外围电路的设计是行不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有关如何看手册的方面的东西,“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一般对我们使用者来说,没有什么 ...

对我们使用者来说,用MOS管全靠“Absolute Maximam Ratings”和“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前者是不能超过的最大允许值,超过管子即可能损坏。后者是电气特性,设计时,后一部分提供的各种参数是你计算的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有关如何看手册的方面的东西,“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一般对我们使用者来说,没有什么 ...

除上述两部分以外,datasheet中给出的各种曲线也很重要。有时某些特性很慢用一个数字来表达,往往需要用一台曲线甚至很多条曲线(曲线族)来表达。例如PowerAnts在18楼贴出的曲线族就是一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需要指出一点:损耗既是热。MOSFET本质还是半导体,半导体有结温这个问题,如果MOSFET的温度超过结温,就 ...

“Absolute Maximam Ratings”中任一项均不得超过,无论哪一项超过了,管子都有损坏的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Vgs(th)是G极相对于S极的门槛电压。楼主问,为什么不能用一个电平代替,其实是没有弄清楚门极这个电压的建 ...

就是说驱动电路要与MOS管的D,S构成一个回路。通过对DS之间的电容充放电,来控制MOS管的开通关断,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我们使用者来说,用MOS管全靠“Absolute Maximam Ratings”和“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前者是 ...

我们调试电路板的时候,对比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所给出的条件,然后根据自己设计的电路的参数,二者进行对比计算,推测出理论上应该输出值,然后对其他的器件进行选型,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调试电路板的时候,对比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所给出的条件,然后根据自己设计的电路的参数,二 ...

不很明白你这句话。
“调试电路板”时,元器件已经确定,工作状态也已经确定,并且焊接完毕,操作者只要判断是否有错误,错误在何处。此时元器件参数已经用不到,根据设计者给出的“调试”要求做就是了。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给出的参数,是设计阶段所需要的,设计完成就不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很明白你这句话。
“调试电路板”时,元器件已经确定,工作状态也已经确定,并且焊接完毕,操作者只要 ...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 MOSFET是电压驱动型,门极有个高于Vgs(th)的电平就可以开通。

MOS管是电压驱动型,可是为什么我看到文献里面都说到“控制信号的电流驱动能力很弱,不足以驱动MOS管开通关断”。这让我有点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驱动电路要与MOS管的D,S构成一个回路。通过对DS之间的电容充放电,来控制MOS管的开通关断,对吗?

对,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是电压驱动型,可是为什么我看到文献里面都说到“控制信号的电流驱动能力很弱,不足以驱动MOS管开通 ...

G极电压的建立是通过给电容充电建立的啊,这个电流主要跟MOSFET寄生电容和开关频率有关。很多控制芯片的输出电流是有限制的,比方说DSP很多都限制10mA,这个电流太小,是无法驱动MOSFET按设计的频率开通和关断的。

网友:
上管的g電壓是對他S極的,加電平轉換要上下管分開加,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