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单片机通过FSMC 读写铁电存储器 FM22L16 数据发生偏移

楼主:
10芯积分
STM32F205单片机通过FSMC 读写铁电存储器 FM22L16,当我直接运行程序,先在一个开始的地址那里把一定长度的数据写进存储器,然后再在同样的地址处,读取同样的长度的数据,下载,运行,写进去的数据和读出来的数据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我程序里面做了一个判断,如果两者数据是一样的话,就会点亮开发板上面的LED灯,否则,不能点亮LED灯。现在的现象是,LED能被点亮,说明两者的数据是一样的。

但是当我单步调试的时候,写入的数据和读取出来的数据就不一样了,读取出来的数据比写进去的数据多了0x80,(这是我在watch窗口看到的)掉电之后也是一样的情况,再次读取里面的数据,也是一样的情形,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还有,这个铁电存储器 的框架如下,但是使用FSMC的时候,我该怎么选择不同的块呢?有8 个 32K * 16 的块 ,FSMC里面如何选择操作?

下面附上程序:
void SRAM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s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 RCC_AHB1Periph_GPIOF |
                         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 Enable FSMC clock */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ENABLE);

/*-- GPIOs Configuration
        ------------------+-----------------------+-------------------------+
        PF0  <-> FSMC_A0        |                PD14 <-> FSMC_D0                |                PD5  <-> FSMC_NWE                        |
        PF1  <-> FSMC_A1        |                PD15 <-> FSMC_D1                |   PD4  <-> FSMC_NOE                        |
        PF2  <-> FSMC_A2        |                PD0  <-> FSMC_D2                |                PE0  <-> FSMC_NBL0                |
        PF3  <-> FSMC_A3        |                PD1  <-> FSMC_D3                |                PE1  <-> FSMC_NBL1                |
        PF4  <-> FSMC_A4        |                PE7  <-> FSMC_D4                |                                                                                                    |
        PF5  <-> FSMC_A5        |                PE8  <-> FSMC_D5                |         //以下的PG10:(U2-CE)                |
        PF12 <-> FSMC_A6        |                PE9  <-> FSMC_D6                |   PG10 <-> FSMC_NCE4_1  |
        PF13 <-> FSMC_A7        |                PE10 <-> FSMC_D7    |-------------------------+
        PF14 <-> FSMC_A8        |                PE11 <-> FSMC_D8                |
        PF15 <-> FSMC_A9        |                PE12 <-> FSMC_D9                |
        PG0  <-> FSMC_A10 |                PE13 <-> FSMC_D10                |
        PG1  <-> FSMC_A11 |                PE14 <-> FSMC_D11         |
        PG2  <-> FSMC_A12 |                PE15 <-> FSMC_D12         |
        PG3  <-> FSMC_A13 |                PD8  <-> FSMC_D13                |
        PG4  <-> FSMC_A14 |                PD9  <-> FSMC_D14                |
        PG5  <-> FSMC_A15 |                PD10 <-> FSMC_D15                |
        PD11 <-> FSMC_A16 |-----------------------+
        PD12 <-> FSMC_A17 |
--------------------+*/

  /* GPIOD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E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7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8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9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5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F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5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5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G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5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10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Pin_10 ;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FSMC_AddressSetupTime:
<Defines the number of HCLK cycles to configurethe duration of the address setup time.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and 0xF.
@note This parameter is not used with synchronous NOR Flash memories.

**FSMC_AddressHoldTime:
< Defines the number of HCLK cycles to configure the duration of the address hold time.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and 0xF.
@note This parameter is not used with synchronous NOR Flash memories.

**FSMC_DataSetupTime:
< Defines the number of HCLK cycles to configure the duration of the data setup time.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and 0xFF.
@note This parameter is used for SRAMs, ROMs and asynchronous multiplexed NOR Flash memories.

**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Defines the number of HCLK cycles to configure the duration of the bus turnaroun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and 0xF.
@note This parameter is only used for multiplexed NOR Flash memories.

**FSMC_CLKDivision:
< Defines the period of CLK clock output signal, expressed in number of HCLK cycle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1 and 0xF.
@note This parameter is not used for asynchronous NOR Flash, SRAM or ROM accesses.

**FSMC_DataLatency:
< Defines the number of memory clock cycles to issue to the memory before getting the first data.
The parameter value depends on the memory type as shown below:
- It must be set to 0 in case of a CRAM
- It is don't care in asynchronous NOR, SRAM or ROM accesses
- It may assume a value between 0 and 0xF in NOR Flash memories with synchronous burst mode enable

**FSMC_AccessMode:
< Specifies the asynchronous access mode.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FSMC_Access_Mode
***************************************************************************************/

/*-- FSMC Configuration  此函数需要详细配置-------------------------------------*/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Defines the number of HCLK cycles to configure the duration of the address setup time,(0~0xF),not use in NOR FLash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 Defines the number of HCLK cycles to configure the duration of the address hold time (0~0xF)   not use in NOR FLash
  p.FSMC_DataSetupTime = 4;   // Defines the number of HCLK cycles to configure the duration of the duration of the data setup time(0~0xF)  use in NOR SRAMs ROMs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Defines the number of HCLK cycles to configure the duration of the bus turnaround(0~0xF)  only used NOR FLash
  p.FSMC_CLKDivision = 0;     //Defines the period of CLK clock output signal, expressed in number of HCLK cycles.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1 and 0xF.  not use for NOR Flash SRAM ROM
  p.FSMC_DataLatency = 0;     //Defines the number of memory clock cycles to issue to the memory before getting the first data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Specifies the asynchronous(异步) access mod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NOR Flash/PSRAM 控制器 BANK1的3子Bank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P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Timing Parameters for write and read access if the  ExtendedMode is not used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Timing Parameters for write access if the  ExtendedMode is used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FSMC_Bank1_NORSRAM3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void SRAM_WriteBuffer(uint16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Addr, uint32_t NumHalfwordToWrite)
{
  for (; NumHalfwordToWrite != 0; NumHalfwordToWrite--)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write */
  {
    /* Transfer data to the memory */
    *(uint16_t *) (Bank1_SRAM3_ADDR + WriteAddr) = *pBuffer++;

    /* Increment the address*/
    WriteAddr += 2;
  }
}

void SRAM_ReadBuffer(uint16_t* pBuffer, uint32_t ReadAddr, uint32_t NumHalfwordToRead)
{
  for (; NumHalfwordToRead != 0; NumHalfwordToRead--)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read */
  {
    /* Read a half-word from the memory */
    *pBuffer++ = *(__IO uint16_t*) (Bank1_SRAM3_ADDR + ReadAddr);

    /* Increment the address*/
    ReadAddr += 2;
  }
}

/**
  * 功能:填充整个缓存区
  * 参数pBuffer: 指向需要填充的缓存区的指针
  * 参数BufferSize: 填充的缓存区的大小
  * 参数Offset: 缓存区中需要填充的第一个数据,然后是依次叠加
  */
void Fill_Buffer(uint16_t *pBuffer, uint16_t BufferLenght, uint32_t Offset)
{
  uint16_t IndexTmp = 0;
  for (IndexTmp = 0; IndexTmp < BufferLenght; IndexTmp++ )
  {
    pBuffer[IndexTmp] = IndexTmp + Offset;
  }
}

以下是主程序
//         配置 FSMC Bank1 NOR Flash/SRAM 3 NOR Flash 控制器
  SRAM_Init();
  Fill_Buffer(TxBuffer, BUFFER_SIZE1, 0x32);               //填充数据
  SRAM_WriteBuffer(TxBuffer, WRITE_READ_ADDR1, BUFFER_SIZE1); //将TxBuffer中的数据写入到指定区中
  SRAM_ReadBuffer(RxBuffer, WRITE_READ_ADDR1, BUFFER_SIZE1);  //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到 RxBuffer

// Read back SRAM memory and check content correctness
  for (Index = 0x00; (Index < BUFFER_SIZE1) && (WriteReadStatus == 0); Index++)
  {
    if (TxBuffer[Index] != (RxBuffer[Index]-0x00))   //掉电发生偏移,偏移量为 0x80
    {
      WriteReadStatus++;
    }
  }

  if (WriteReadStatus == 0)   //OK , Turn on LD4,LD5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else    //fail  , Turn off LD4,LD5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网友:
有了解一款叫做MRAM存储器的产品吗?可以看一下mram存储器的资料,跟铁电存储器类似,容量比铁电存储器大
资料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