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电路图请大神帮忙分析

楼主:
请帮忙分析Vo是多少电压?

网友A:
我只看见两支电阻一支电容,还有个问号,没有看到楼主的问题是什么。
2楼拿放大镜找了半天,相信他也没找到。

网友:
电路中,因为有C的存在,使VO的直流电压与电源电压相等,即300V

网友B:
这是刚开始接触“电”的时候就应该知道的最基础中的基础问题 ------  电容隔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见两支电阻一支电容,还有个问号,没有看到楼主的问题是什么。
2楼哪放大镜找了半天,相信他也没找 ...

图片的右下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刚开始接触“电”的时候就应该知道的最基础中的基础问题 ------  电容隔直流

多谢提醒

网友C:
这个排版确实容易让人注意不到问题,建议楼主以后可以把问题描述单独放置一行

网友D:
稳定状态下应该是300V,刚上电的时候电压会从0慢慢上升至300V,电容进行充电,充电时间是RC,大概10秒

网友:
同样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定状态下应该是300V,刚上电的时候电压会从0慢慢上升至300V,电容进行充电,充电时间是RC,大概10秒

10秒只能充到300*(1-1/e)=200 V左右, 至少要充到290V才能近似认为是300V, 需要ln(300/(300-290))=3.4个时间常数, 半分钟吧.

网友E:
实际上, 电解电容具有一定的漏电电阻, 一般是通过漏电流参数来恒量, 计算公式: Id=kVC , K为厂家提供的系数, 优质电解大约在0.01左右, V为测试电压, C为电容量. 由于电流正比于电压, 故可认为漏电电阻恒定, 以此计算, 4.7uF的优质电解电容漏电电阻大于20M, 按20M计. 楼主的电路等效为273V直流电压经1.82M电阻对4.7uF理想电容充电, 永远也别想充到300V.
搞电路设计, 除了要学习电路原理, 还需要了解元器件的各种参数

网友:
另外, 电解电容长期(超过半年)没有施加外电压, 漏电电流会大幅度增加,几倍十几倍算小的, 几十倍上百倍也很正常. 再次加电后需要几到几十秒甚至更久的时间来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排版确实容易让人注意不到问题,建议楼主以后可以把问题描述单独放置一行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 电解电容具有一定的漏电电阻, 一般是通过漏电流参数来恒量, 计算公式: Id=kVC , K为厂家提供的系数 ...

不愧是电源专家

网友:
声明: 是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