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
小弟刚进入开关电源设计公司,最近看资料有些问题不懂。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如图中圈出来的部分是共模电感,它主要是抑制电路中的共模干扰的。但是它不是处于线路的L和N线之间吗?L、N两线路间主要是存在差模干扰的啊,放个共模电感在这里有价值吗??

网友:
楼主凭什么认为LN线上主要存在的是差模干扰?

网友A:
交流市电可能存在差模干扰,也可能存在共模干扰。
楼主根据什么说“L、N两线路间主要是存在差模干扰的啊”?

网友:
没错啊,它就是处在LN之间啊,画在右边,不代表器件在后端,你仔细看它的脚,其实就是在电路最前端,在它之前的器件只有一个压敏电阻(防雷击浪涌击穿电路)和两个保阻(过大电压或电流时烧断,保护电路),不影响共模的作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流市电可能存在差模干扰,也可能存在共模干扰。
楼主根据什么说“L、N两线路间主要是存在差模干扰的啊” ...

L、N之间就是差模为主啊!共模是和地之间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N之间就是差模为主啊!共模是和地之间产生的。。。

L、N两条线之间的差模电压主要就是50Hz220Vrms电压。此两线之间可能存在干扰电压(绝不能说不存在)。但L和N与地之间的干扰信号通常远大于L、N之间的干扰信号,可以差一个数量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