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处理数据的问题

楼主:
查阅资料,定义单片机的位数是以单片机的数据处理能力来定义的。在实际的C语言编程中,例如串口接收数据,是一位一位的接收,还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接收,在处理收到的数据的时候,是按照字节来处理吗?
假设8位的单片机,一次接收数据的时候是一个字节,那16位单片机,出口接收数据是不是按照2个字节来接收呢?
用C语言编程,有时候不知道单片机怎么和C语言联系起来的,对于其中的工作机制不明白,不透彻,希望各位前辈推荐本书或者资料,想好好的学习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例如串口接收数据,是一位一位的接收,还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接收,在处理收到的数据的时候,是按照字节来处理吗?”
接收数据应该是按一位一位接收的,至于怎么接收,一般由芯片的硬件自己完成,开发者只需要查看某个数据接收完毕的标志位就可以去相应寄存器拿走或写入数据就可以了

“那16位单片机,出口接收数据是不是按照2个字节来接收呢?”
这个可以查看对应MCU 的DATASHEET 的说明,玩过的芯片不算多,但通常串口这种数据都是按字节为单位的,即使是16位的MCU,数据都要经过拆分才可以正常收发

”单片机怎么和C语言联系起来的“
基本就是通过C 操作单片机的特定的内存,这样的内存又称为寄存器

个人愚见,不妥之处欢迎指出

网友B:
定义MCU位数的标准过去通常都是按照处理器的数据总线位宽来定,现在则基本上用指令集的位宽来定。串口之所以为“串”,就是因为传输是按位的。对于UART而言,一字节为一帧,每帧都是独立的,后续处理则根据MCU的内部数据总线位宽来进行。比如通过串口传输一个16位数据,显然需要传两帧,但16位MCU可以一次性处理16位数据,所以需要把独立的两帧串口数据分别赋值到一个16位寄存器的高8位和低8位。不过MCU品种很多,8位以上的MCU对串口数据处理的方法很可能各不相同,具体需要阅读器件手册确定。
C语言是高级语言,本身与硬件无关,这也是高级语言所追求的,这样可以将编程独立出硬件。如果想弄明白语言与硬件的准确对应关系,不妨学学汇编。

网友C:
单片机的位数指运算器一次处理的位数,51是8位,是指汇编级指令一次处理8位,其它运算可以通过n条指令或事先做好的库调用完成。C语言已经做了数据类型的扩展,所以直接用就可以了。
串行数据肯定是一位一位收发的,并且除实际发送的数据外还有控制位和校验等等,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要有一套逻辑控制,串口普遍的是收发完一个字节放入缓冲区交由mcu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如串口接收数据,是一位一位的接收,还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接收,在处理收到的数据的时候,是按照字节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义MCU位数的标准过去通常都是按照处理器的数据总线位宽来定,现在则基本上用指令集的位宽来定。串口之所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的位数指运算器一次处理的位数,51是8位,是指汇编级指令一次处理8位,其它运算可以通过n条指令或事 ...

谢谢。

网友:
我想知道数据需要怎么处理,比如和液晶屏通信,还有串口通信,SPI通信,TCP通信,CAN通信,I2C通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