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块板子练手,欢迎大家拍砖。qi

楼主:
上传的Practice是自己画的,另外一个为原文件。我搜索了一款芯片,猜测应该是车子上面用的。(题外话了,管它什么用的,能够练就好)PCB边上的直插件不能够挪动
因为涉及到别人的权益,需要挂出原地址
若有不妥,望告知。
http://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931&highlight=STM32-2%B2%E3%B0%E5%CB%AB%C3%E6%D4%AA%BC%FE%B8%C4%B5%A5%C3%E6%D4%AA%BC%FE%CC%F4%D5%BD%C1%B7%CF%B0

本人画的

原文件

网友:
里面也有关于客户要求的,要求的是2层板都可以布线。
但是当时发帖的人,为了练习说的改为单面布局。
所以有些地方布的不好,望大家说出来。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啊好好研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板子啊:hands ...

具体是什么板子,我也不知道。
我是为了练习layout下载的,这个是一个外包吧。
那个接外包的人发出来,不能说具体作用(属于秘密了吧)。
和汽车有关系的,MAX6675百度出来是汽车电子设备,所以我认为跟汽车有关系。
看得比较肤浅,有可能是错的。

网友B:
中间的大芯片摆放的方向不是很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大芯片摆放的方向不是很合理

忘记说了,边上的直插件都是固定不能移动的。
那一脚应该再哪个方向布局要合适一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忘记说了,边上的直插件都是固定不能移动的。
那一脚应该再哪个方向布局要合适一点?谢谢

按现在的位置,顺时针转90° 试试,也没特别仔细的看,感觉那个大芯片的信号线根本不用每根都打过孔

网友D:
所有的元器件都摆放得太密了,基本上都挨住了,如果是做板子的话,前期肯定要手工焊接,你确定你这个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元器件都摆放得太密了,基本上都挨住了,如果是做板子的话,前期肯定要手工焊接,你确定你这个能~~~~ ...

因为我下载的时候,要求是把双面板改成单面板。所以全部都布的一面。
焊接的话,可以用吹风枪的那种焊接,基本上只要放得下就能够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现在的位置,顺时针转90° 试试,也没特别仔细的看,感觉那个大芯片的信号线根本不用每根都打过孔

恩,好像是。我删除了布线旋转看了一下。
后面来改改。

网友:
我晕了,好复杂

网友C:
你先下载文件,先看原理图

网友E:
左边摆的一排芯片,U6~u14,左边有三个引脚用的大块铜箔连接,芯片不容易焊接。右边四个引脚这样的连接方式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左边摆的一排芯片,U6~u14,左边有三个引脚用的大块铜箔连接,芯片不容易焊接。右边四个引脚这样的连接方式 ...

谢谢。
不好焊接,是因为散热过快吗?
右边四脚的连接方式应该选择哪种?麻烦给一个示意图

网友F:
单纯看PCB图是画的不错
还是要结合原理图进行布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
不好焊接,是因为散热过快吗?
右边四脚的连接方式应该选择哪种?麻烦给一个示意图

对,铜箔比焊盘大很多,散热太快。
右边四个脚的这种连接方式不可靠,我们公司不允许。就用导线在芯片引脚外侧连接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下载文件,先看原理图

看过了,学到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纯看PCB图是画的不错
还是要结合原理图进行布线

我最近画板子就是布局不知道怎么开始。
先从电源布局,布了电源后就有点蒙。
后面算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种感觉。
望给一些布局经验,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铜箔比焊盘大很多,散热太快。
右边四个脚的这种连接方式不可靠,我们公司不允许。就用导线在芯片引 ...

好的,感谢指导。
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了。